5G6 迷你2.4G四通道 配1/72静态模型Kamov KA-58改造像真机!

楼主(2008-11-01):
Walkera 5-6
http://www.walkera.com/cn1/particular.jsp?pn=Z5G6240

技术参数
1). 5G6-1机身长: 193mm
2). 5G6机身长: 180mm
3). A 旋翼直径: 175mm
4). B 旋翼直径: 175mm

5). 5G6-1全重: 55g (含电池)
6). 电机型号: 2×1215强磁
7). 5G6全重: 53g (含电池)
8). 电池: 3.7V 400mAh Li-Po
9). 遥控器: WK-2401
10).接收机: RX-2402
11).陀螺仪: 内置
12).伺服器: WK-03-2; 重量: 3.2g; 速度: 0.12sec/60o(3.7V); 扭力: 120gf/cm (3.7V); 尺寸: 19.2*8.3*19.7mm

产品特性
1). 同轴双桨结构,超小迷你型设计,是室内娱乐的最佳选择之一。
2). 采用最新的2.4G跳频技术,实现自动识别,精准对频, 对频成功后可同时飞行20台以上。
3). 采用四合一2.4G接收电路集接收、调速、混控、陀螺仪为一体,设有舵机幅度调节和内置陀螺仪灵敏度调节功能。
3). 高性能2*1215马达配合3.7V 400mAh锂聚合物电池,饱和充电后可稳定飞行7分钟以上。

1:72 ka-58 静态模型

德国Revell利华 (04413) 1/72 Kamov Ka-58 Stealth helicopter
完成后长约 199mm  翼展约202mm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0ec4b765eae7dceb47444cad3cd6590.jhtml

楼主:
注意:电视右侧那个是ka-50/52像真机 ,应该也是用华科尔5G6+1/72 ka-50/52 静态模型壳做的像真机

http://www.walkera.com/cn1/particular.jsp?pn=Z65G624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713b970eefadf676abf5bd195cfa2585.jhtml

华科尔 5G6 系列mini 2.4G 共轴反桨小电直的尺寸和1/72静态模型非常接近,为配像真机壳提供了条件

当然机身需要打磨,越轻越好但是外观尽量保持80%的像真度。

楼主:
还有用lamma v2 改装的1/48 ka-58 像真机

楼主:
如果要改造航模5#4(2.4G)直升机 到ka-50像真机

可以使用1/48的ka-50静态模型做像真机壳,需要做很多打磨偷轻的工作,可以做到85%的像真度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08989dadc37415934ffe74bd43b30bf.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422563245f077903a657976f47495ba.jhtml

1/48  ka-50 尺寸
长300mm
机身宽90mm(不算机翼)

5#4(2.4G的尺寸和参数:

技术参数
1).遥控器:WK-2401
2).电 池:7.4V 800mAh Li-Po
3).陀螺仪:内置
4).机身长:365mm
5).A旋翼直径:340mm
6).全配重量:222g (含电池)
7).接收机:RX-2403
8).B旋翼直径:340mm
9).电机型号:2 *180SH
10). 伺服器:重量8.5g ; 速度0.11sec/6oo;4.8V); 扭力0.9kg.cm (4.8V);尺寸22.5×11.5×24mm

产品特性
1). 采用同轴双桨结构,飞行稳定,简单易学,适于室内飞行;
2). 采用2*180SH有刷马达,动力强劲;
3). 采用2.4G跳频技术,响应速度更快, 灵敏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
4). 采用四合一接收电路,设有伺服器幅度调节和内置陀螺仪灵敏度调节功能;
5). 高容量7.4V 800mAh锂聚合物电池,饱和充电后一次可飞行8-12分钟;

需要将直径340mm长的A/B主桨,截短至320mm,并且增加一些桨的角度以弥补升力上的损失,这样可以比较完美的兼容ka-50较大的后垂直尾翼。

当然也可以使用飞翔鸟的ka-50机壳,但是他这个比较简陋,只有主机身,没有机翼等,像真度差一些,完全可以按照静态模型的图纸,制作各个部分,包括导弹,起落架,前后水平机翼等等,像真度可以达到80%以上。

翔鸟KA-50的体积虽然不至于有巴掌那么大,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微型直升机,它的主旋翼直径只有340mm,机身长度为400mm,机身高度只有185mm,重量为240g!小巧的体积,加上轻量化的设计,令其好飞又易飞,而且不容易摔坏,因为重量轻嘛!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飞翔鸟Ka-50的设计,你会发现这是一台相当不错的电动直升机!

四通道比例遥控

飞行高度(Flying height)>50m,控制距离800m 飞行时间 12~15 mins
全长(Length):     370mm
机身宽( Width):   70mm
全部高度(Height):190mm
旋翼直径:      340mm
重量(Weight):  250G
齿轮齿数比:8.625:1
马达(Motor):180ph
电池(Battery):锂聚合物电池(7.2V1200mAhLi-polymer)
彩盒包装尺寸为: 47.5*26.5*17.5CM
彩盒装单台成品总重量:1.65KG
20尺柜装: 约1140PCS;
40尺柜装:高柜约2530PCS
矮柜约2450PCS。

楼主:
用esky的 科曼奇也可以改造,科曼奇的参数比华科尔的要好一些

【规格型号:】
(1) 主旋翼直径:Φ340mm (2) 总重量:约242g         (3) 机身长:435mm,宽:95mm,高:185mm (4) 电机型号:180马达*2pcs         (5) 装配:RTF (6) 发射机:标准四通道2.4G发射机(含教练开关,模拟端口)         (7) 混控系统:4合1控制器(包含:陀螺仪、电子调速器、接收机、混控)         (8) 伺服器:数字伺服器;(重量:7.5g,扭力:1.0kg.CM,速度:0.1S/60°)    这个方面比华科尔的要强一些     (9) 电池:7.4V 800mAh锂聚合物电池组
【产品介绍:】
    RAH-66"COMANCHE" 直升机是陆军的新一代直升机,用于执行武装和轻型攻击侦察任务。
    TWF将"CO-COMANCHE"设计成为一款采用共轴双桨系统的四通道遥控直升机,它操作简单、容易飞行,飞行动作具有真机的灵敏度高、转向灵活等特点。机头舱与机身采用分体连接式设计,采用一根碳纤棒连接,实用而且美观,起落架采用3个滑轮组,在直升机起飞和降落时可以机动的进行滑行,装饰性的尾旋翼采用涵道尾桨,在直升机飞行时可以自动的旋转,带你进入真实的飞行境界,为飞行直升机添加了更多的乐趣。整机内配有ESKY原装加密狗,连接发射机上的模拟端口和电脑的USB接口,安装光盘内的FMS软件后,即可在电脑上进行更多有趣的飞行练习。遥控系统采用全新2.4G智能化展频传输技术与数字化跳频技术 ,搭配两颗数字伺服器, 遥控操作反应速度更快,动作更加灵敏、准确;可多人同时同地操作,使您自由尽情的飞行

楼主:
市场上有那么多的遥控AH64D阿帕奇像真武装直升机,为什么就没有像真度高一些的ka-50遥控RTF呢,各个商机应该抓住机会哟。

阿帕奇 卡曼奇,是美国派武直,原生是单桨配尾桨

ka-50 / ka-52 / ka-58 才是原生的共轴反桨武装直升机。

市场上共轴反桨的 阿帕奇 卡曼奇 外观虽然制作精细,连导弹发射架闪灯都能制作的非常精致,不过尾桨只能是装饰的左右,稍微有些军事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伦不类的,把美国的机壳配上俄罗斯的共轴反桨技术,杂交了,有些不伦不类,其实各个厂家完全可以制作出像真度同样高的ka-50/52/58 遥控RTF,这才比较完美哦

楼主:
ka-28也8错,好像是新出的,说实话比飞翔鸟ka-50像真度要高一些,只不过喷漆太玩具了

像真度蛮高的,如果自己刷军绿色喷漆,就会更加逼真了,这个就是飞翔鸟 ka-50的生产公司出品的ka-28

http://www.sapac.com.cn/prodshowe.asp?ProdNum=204&zid=200705301419117248159&action=2

楼主:
但是这个公司最近好像没有消息了,可惜啊

楼主:
2.4G科曼奇,1) 主旋翼直径:Φ340mm (2) 总重量:约242g         (3) 机身长:435mm,宽:95mm,高:185mm (4) 电机型号:180马达*2pcs         (5) 装配:RTF (6) 发射机:标准四通道2.4G发射机(含教练开关,模拟端口)         (7) 混控系统:4合1控制器(包含:陀螺仪、电子调速器、接收机、混控)         (8) 伺服器:数字伺服器;(重量:7.5g,扭力:1.0kg.CM,速度:0.1S/60°)    这个方面比华科尔的要强一些     (9) 电池:7.4V 800mAh锂聚合物电池组

    RAH-66"COMANCHE" 直升机是陆军的新一代直升机,用于执行武装和轻型攻击侦察任务。
    TWF将"CO-COMANCHE"设计成为一款采用共轴双桨系统的四通道遥控直升机,它操作简单、容易飞行,飞行动作具有真机的灵敏度高、转向灵活等特点。机头舱与机身采用分体连接式设计,采用一根碳纤棒连接,实用而且美观,起落架采用3个滑轮组,在直升机起飞和降落时可以机动的进行滑行,装饰性的尾旋翼采用涵道尾桨,在直升机飞行时可以自动的旋转,带你进入真实的飞行境界,为飞行直升机添加了更多的乐趣。整机内配有ESKY原装加密狗,连接发射机上的模拟端口和电脑的USB接口,安装光盘内的FMS软件后,即可在电脑上进行更多有趣的飞行练习。遥控系统采用全新2.4G智能化展频传输技术与数字化跳频技术 ,搭配两颗数字伺服器, 遥控操作反应速度更快,动作更加灵敏、准确;可多人同时同地操作,使您自由尽情的飞行

采用2.4G技术和四合一接收器及微型舵机,使主机重量可更加轻,能配合更加重的外壳,体积也可以减少很多,这样电池就不会像飞翔鸟ka-50那样电池外露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z-z01b8VV2k/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1NDAwOTY=.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669tTbfxQvk/

网友:
居然可以啾啾的放导弹!!!!!

网友:
这个贴合我的口味,只是最近没时间玩啊。。。

网友:
不过用塑料拼装模型做外壳,打磨减重是一个艰巨大工作!!!

网友:
ESKY卡曼奇外壳有点过大,飞行起来姿态不够像真。

楼主:
ESKY卡曼奇外壳,太大太重
其实市场上很多阿帕奇像真遥控机外壳也很不错80%像真度

共轴双浆,适合新手!!

全套包含:

(1)4CH遥控器*1
(2)工厂完成装配的飞机*1
(3)动力锂电池*1
(4)锂电池快速充电器*1
(5)备用A,B大浆*1
(6)中文或英文说明书*1

主要参数
主旋翼: 520/570mm
机身长: 400mm
高度: 165mm
重量: 240g
尾旋翼直径: -
通道: 4通
动力电池: 锂聚合物 1000MAH 2/3AAA 7.4V
电机型号: 130 x 2
混控系数: 4合1混控
伺服器: 重量:8g*2个,扭力:1.0kg/CM ,速度:0.17s/60

这个是240克,外壳像真度已经很高了,其实做成ka-50也完全可以达到如此像真度和重量

楼主:
其实这些厂商一窝蜂扎堆儿做阿帕奇,为什么不能做精品ka-50呢

网友:
用华科尔Walkera 4#3改造的CH53

技术参数
1). 主旋翼直径:204mm
2). 尾旋翼直径:58mm
3). 机身长:207mm
4). 主电机型号:1220强磁
5). 尾电机型号:N51强磁
6). 遥控器:RX-2401
7). 陀螺仪:内置
8). 电池:3.7V 400mAh Li-Po
9). 全配重量:50-51.8g(含电池)
10).接收机:WK-2415

产品特性
1). 采用简洁的90°倾斜盘结构,高仿真外形,制作精致、美观。
2). 采用最新的2.4GHZ跳频技术,实现自动识别,精准对频,抗干扰能力强。
3). 采用蜗杆舵机,具有重量轻、操作灵活、响应速度快、行程分辨率高等特点。
4). 高性能1220马达配合3.7V 400mAh锂聚合物电池,饱和充电后可稳定飞行8-10分钟。

网友:
真正像真的ka-50,不像飞翔鸟,ka-50电池外露,这个是电池内置的,像真度90%!

网友(2008-09-25):
我用飞翔鸟的壳改的,因为图方便,没改起落架,机身细致的地方也没具体弄,正打算重新做一架

网友(2008-11-05):
就是电池外露太多影响外观,如果能做到视频中的效果就好了

网友:
请问你的电机是什么的?
好像功率大很多哦?

网友:
看看人家国外的高手做的,真是令人流口水啊!

网友:
透明座舱的

网友:
红色透明机舱的

网友:
比较同意KA-52的观点,既然是共轴双桨的,就得做些仿卡系列的飞机,阿帕奇那些再好看,终究不伦不类,我看人家老外做的这些卡-27材料是类似可乐瓶的材料,只是制作流程比较复杂。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动手能力啊!

网友:
ka-28也8错,好像是新出的,说实话比飞翔鸟ka-50像真度要高一些,只不过喷漆太玩具了

像真度蛮高的,如果自己刷军绿色喷漆,就会更加逼真了,这个就是飞翔鸟 ka-50的生产公司出品的ka-28。

http://www.sapac.com.cn/prodshowe.asp?ProdNum=204&zid=200705301419117248159&action=2

网友:
就是电池露出来了,如果机身高度再增加一些,电池放到肚子里面就逼真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