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中哪款最好?

楼主(2008-11-01):
室内机中哪款最好?
新手,飞了几天小黄蜂觉得还不错,基本想飞哪就飞哪了。想玩个好一点的,主要还是在室内飞,冬天了,北京风也大。
还有模拟器是什么啊?一个机架,还是电脑上模拟用的,模拟器买哪款好啊?
哪里买的机子和模拟器是最便宜又是真品啊?谢谢。

网友:
沙发,,也想知道!!!

楼主:
lama v4 太普通了吧,想买个更好的。

楼主:
有没有六通的室内的?

网友:
EP200V2吧。

网友:
 这些不错,我的室内新版LAMA替代品。

网友:
刚飞过小黄蜂的话还是买个lama室内飞飞比较稳妥
也可考虑4#3
火狐和ep200在室内其实都不算方便
180绝对不适合室内,邻居会以为你家在搞装修,报警扰民

网友:
4#3、5G6、LAMA V4、各种玩具机…………
都行啊……

网友:
好多小灰机

网友:
10楼好多小灰机!

楼主:
说了这么多,有没有最好的啊,我想一步到位,来个精品的。

网友:
呵呵
楼主可在泰世的EP200/V2与亚托250之间选择,应该是都不错的室内3D机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买esky  lamav4
推荐理由:
1---性能均衡,市场口碑好
2---在北京找它的配件不难
3---维修上手更容易些,可参考资料更多
4---lama比单桨好上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玩电直,很可能被单桨机折磨几次就放弃了,而lama可以很快让你体验飞行的快乐。维持住兴趣,将来能深入进去。
5---如果你真迷上这个了,将来肯定要换更大的机,放弃lamav4也不至于损失太大。

--------强烈建议你把控改美国手

模拟器是配合模型训练的软件,装在电脑里,再把遥控器和专用连线和电脑连接,然后就可以遥控电脑屏幕上的航模进行飞行训练了,个人认为模拟器一点要练,它最大的作用是形成操作的条件反射,看到飞机姿态变化,手指头本能的就知道动哪根,动多少了。练好模拟器可以省很多维修的配件和时间。但实际飞行的感觉和模拟器还是差别很大的,大家都说真功夫是炸出来的。

网友:
室内机中哪款最好, Trex600?

http://hk.youtube.com/watch?v=Q4nlSAri3C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买esky  lamav4

推荐理由:

1---性能均衡,市场口碑好

2---在北京找它的配件不难

3---维修上手更容易些,可参考资料更多

4---lama比单桨好上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玩电直,很可能被单桨机折磨几次就 ...

就是价格不好, 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