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尾推机太重了,请大家推荐一下电机

楼主(2008-11-02):
由于做了个比较重的KT尾推机,不算
电机
,加上
电池
和设备大概在350~450克左右,我试过用2208 1800KV 7寸桨勉强能达到1比1 ,但反扭力很大,大家能推荐个合适尾推的高KV,拉力在600以上的电机吗?谢谢(这个在电机版中也发了一个,但放在这里是不是更合适?)
另外,我没有做翼型,这样是不是下推就没有必要做呢,或是即便做了翼型,装下推也没有作用呢?(应为不想前拉机那样,下拉可以直接将桨风作用在翼上)请老鸟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A:
找出是哪里重了,减轻
推重比不是万能的,小于1一样可以飞的很好

楼主:
谢谢提醒,是正个机的自身材料重量大了,我用了冷表KT板做的,本来就很重,后来还一度做了KT板蒙皮,自己都觉得太重,已经割掉了,其他的没什么可以减的了,今天第一次去飞,风太大.没飞起来,比较厉害的2212 KV2200已经买回,但可能有点问题要回去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