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线客机,玩转战斗机动作。和大家一起分享自由组合的乐趣,清晰视频

楼主(2008-11-02):
f空机简介:这是一架全epp材料的支线客机。凹凸翼型,翼展比小,适合高速飞行,翼展60cm。属于迷你型客机。优点是滑翔性能好,兼顾速度,机体耐炸。
动力设备:gws cn12直驱有刷动力,加冷凝套组合。这是世界级厂家生产的一款有刷电机,功率超过6g一瓦,论性价比,一般的无刷电机无法比拟。2s电池驱动下,冷凝套结合,电机工作温度几乎是常温,让电机长时间发挥最大效率。双发动力2s下拉力180g,工作电流不超过4a。电调用普通20a有刷电调,450mah 22c电池,搭配3020浆,飞行时间8分钟。在双发小型飞机的动力选择上,这款动力性价比较高。比同款无刷价格便宜。
组装特点:采用全隐身舵机安装方法。副翼采用一个辉盛9g舵机,平尾翼采用一个5g舵机。考虑到是首次改装,没有加起落架,亦省略了前轮转向的一个舵机。
飞行数据:全重188g,翼载荷不超过15g/dm2

试飞后心得:优点:飞航线,很稳,几乎不用调试副翼控制水平,对于这种小飞机,这是很难得的,这是这款空机的最大特点之一。无论低空通场,还是高空飞行,航线飞行都非常稳定。低速性能很好,低空飞行,仅用了4分之一油门,速度跟人慢跑的速度差不多。在特技方面,由于副翼舵面在动力后面,舵效明显,故翻滚、跟斗等动作易如反掌,客机机型能做到如此,不容易。此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耐炸。这是epp材料机的特点。在空中姿态方面,尤其头顶掠过时,姿态非常优美。
缺点:客机机型终究是客机机型,凹凸翼型,机翼稍微倾斜向上,决定了特技不是它的拿手好戏。所以在倒飞方面,这款客机几乎是无法做到的。

结论:自由组合这款客机,满足了自己对客机机型的追求,组合时间短,成本没有无刷高,能做出特技动作,飞行稳定性方面良好,耐炸,机型小,便于携带,维护容易,成品机身外观平滑不粗糙,耗电小,留空时间长。基本上达到了自己想追求的目标。很满意。

第一个视频是低速低空和高速高空测试飞行。第二个视频是特技测试视频。欢迎大家留下意见,一起分享。谢谢

自由组合的设备

自由组合的设备

组装好的样子

组装好的样子

8分钟飞行后单片电压

8分钟飞行后单片电压

爬升

爬升

飞行英姿

飞行英姿

楼主:
空机简介:这是一架全epp材料的支线客机。凹凸翼型,翼展比小,适合高速飞行,翼展60cm。属于迷你型客机。优点是滑翔性能好,兼顾速度,机体耐炸。
动力设备:gws cn12直驱有刷动力,加冷凝套组合。这是世界级厂家生产的一款有刷电机,功率超过6g一瓦,论性价比,一般的无刷电机无法比拟。2s电池驱动下,冷凝套结合,电机工作温度几乎是常温,让电机长时间发挥最大效率。双发动力2s下拉力180g,工作电流不超过4a。电调用普通20a有刷电调,450mah 22c电池,搭配3020浆,飞行时间8分钟。在双发小型飞机的动力选择上,这款动力性价比较高。比同款无刷价格便宜。
组装特点:采用全隐身舵机安装方法。副翼采用一个辉盛9g舵机,平尾翼采用一个5g舵机。考虑到是首次改装,没有加起落架,亦省略了前轮转向的一个舵机。
飞行数据:全重188g,翼载荷不超过15g/dm2

试飞后心得:优点:飞航线,很稳,几乎不用调试副翼控制水平,对于这种小飞机,这是很难得的,这是这款空机的最大特点之一。无论低空通场,还是高空飞行,航线飞行都非常稳定。低速性能很好,低空飞行,仅用了4分之一油门,速度跟人慢跑的速度差不多。在特技方面,由于副翼舵面在动力后面,舵效明显,故翻滚、跟斗等动作易如反掌,客机机型能做到如此,不容易。此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耐炸。这是epp材料机的特点。在空中姿态方面,尤其头顶掠过时,姿态非常优美。
缺点:客机机型终究是客机机型,凹凸翼型,机翼稍微倾斜向上,决定了特技不是它的拿手好戏。所以在倒飞方面,这款客机几乎是无法做到的。

结论:自由组合这款客机,满足了自己对客机机型的追求,组合时间短,成本没有无刷高,能做出特技动作,飞行稳定性方面良好,耐炸,机型小,便于携带,维护容易,成品机身外观平滑不粗糙,耗电小,留空时间长。基本上达到了自己想追求的目标。很满意。

第一个视频是低速低空和高速高空测试飞行。第二个视频是特技测试视频。欢迎大家留下意见,一起分享。谢谢

网友:
沙发………………
5imx有时候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绝对是一个有问题的论坛!
第一次发表,居然说我没写标题,发表不成功。再次发表还是这样。最后只能随便写个字。
然后重新编辑,无论如何编辑,都还是那个字。之前编辑的都无法保存。这种情况已经很多次很多次了 ...

应该是系统问题,我在过去的发贴中遇到过一次,应该是帖子中包含了系统规定的非法字段造成的,你可以尝试下看是哪个词造成的。

目前的服务器空间不是很大,所以上传视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目前国内有很多视频网站,可以充分利用他们的资源来减轻对我们服务器的负担,这点请大家理解!

网友:
呵呵..强悍哇..顶一下..

呵呵..LZ别气..随遇而安..咱知道您想与大家分享心情的那种兴奋..

不急..慢慢来..论坛的建设..需要时间..需要我们支持..

我们有空来逛逛..有空多发贴..有心情多回贴..!!

网友:
鱼春兄都大校了  我得赶紧加油回帖了

再次汗个鱼春的头像 ~~~吼吼 这个头像是5IMX里面我觉得最个性的了 赞个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请楼主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绝对是一个有问题的论坛!
第一次发表,居然说我没写标题,发表不成功。再次发表还是这样。最后只能随便写个字。
然后重新编辑,无论如何编辑,都还是那个字。之前编辑的都无法保存。这种情况已经很多次很多次了 ...

视频功能已经添加了,可以在发贴的时候直接点击  CC发视频  上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玩具
我在淘宝见过
价格大概不到200得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机价格不到两百,整机两百多。
我做了很多实验,发现这款空机性能非常好。能自动平衡
就采用了gws的cn12动力 双发。结合起来非常好。接近矢量动力了。但是gwscn12的动力好贵。单动力一套加散热要70多。
用原来的整机动力改,动力不足,无法飞行。

楼主:
我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