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CE4500的电池放电不够爆,把线改粗了会有改善吗

楼主(2008-11-02):
会有改善吗

网友A:
线改粗了,肯定是有改善的,不过未必直观体现的出来。主要看电机、电调的搭配。而电机的内阻决定最大的电流会到多少?就是有多暴!电池是作为电源通过电调加到电机上的,只要电池不发热,电调不保护,就从电机着手吧!
祝 diy顺利!

网友B:
无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