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401 的正确安装位置

楼主(2008-11-02):
我看有的人倒过来装到 下面 也有人 装到上面 还有人 把401 竖着放 有什么区别吗 哪种方式 比较 多阿

网友A:
倒装下面,炸机时候不会炸到

网友B:
401 竖着放?不行吧

网友C:
没听说能竖着放

网友D:
正放反放任何角度都行就是不能竖放侧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