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O618

楼主(2008-11-02):
求教CO618 如何卸下

网友:
挖挖祖坟就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拆什么,主轴吗,主轴要拆尾部的罗丝,

网友:
箱内,左端齿轮和右端齿轮各有1(共4个)短肖子,要先用小点的冲子敲出来
然后把左右端的内外螺母全部松开,主轴往拖板方向退就是,注意不要敲坏零件和主轴哈

网友:
皮带轮放那位置真是麻烦 不过看起来受力很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