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船完工,大家帮看看啦!

楼主(2008-11-02):
配置,FSD3674 KV2770 16节镍氢,125A电调,X637桨,水冷自己做的,用了王老吉,希望它“凉”一点吧。因为电压太高,自己做了个外接5V电,老控了怕干扰,,没用开关电源,用2个7812和2个7805,实际使用,用手做负载,不停打舵半天,几乎没温升,等雨下停了去试船。

网友:
不错,顶一个

占个沙发慢慢看,请问楼主船那搞的多少米,这个配置花了多少米。

网友:
1.入水管应该装在另一面,这个是较易搞的,至于其它……
2.这个控容易失控,去玩时最好选择下风位及水面干净的水域,这样失控了也可方便吹回来。
3.上盖用螺丝固定之余最好用胶带粘好边。
4.浆角太捎上了,先调平吧。

网友:
从来没玩过船,问下,那个入水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
尾支架!

高度不对!
應跟前浮泡高度平衡,(把船放在平面的地方上横看).

网友:
现成的吸水舵不用,却另外加根进水管,这个设计不明白
四十多厘米的船壳用到B3674,有点离谱啦。

网友:
50cm用2856可以吗

楼主:
大家好,谢谢指教了,那个尾轴是和底面平行的,轴中心低于中点底面1cm,照得不好,变形了,另请问194071兄,为什么进水管要放另一面,我是这样考虑的,因为桨的反扭,左边的底接水面会小于右边(从尾部看),阻力也会小于右边,因此放在左边可能使两边阻力趋向平衡。那个控很可靠的,用了很多年了,老产品好用,呵呵。

网友:
看来楼主要跑破百了,建议电机水冷最好还是用成品的可靠些,白硅胶受热水可能会变软漏水的,进水口做得有些夸张了,水阻会很大,跑高速会严重影响船体后部的平衡,舵架也不需要延长了

网友:
老兄,`你这个配置,太强啦.```
你的船可能会沉的,``小心点呀,`

网友:
3S2P没问题了,要是串联的话就会出事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一直下雨,等到不下雨了,又开始上班了,居然还没时间试试呢  ,那个水冷套我用锡焊过了,为防万一,上了玻璃胶,那胶我在开水里煮过,不会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