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精品机EP200/V2与亚托250哪个好

楼主(2008-11-02):
要6通以上的啊。
我是刚飞过小黄蜂的新手,不过天赋应该不错吧,只想在室内飞,打听了也比较了一下这两机型还不错,打算买一个。
不过我也正犹豫,怕等玩好了,jj也差不多完了。或者是不是先买个4#3q玩玩。但也有帖子说练
模拟器
然后一步到位更省钱?
望大虾们指条正路。
还有在哪里能买到真货??
都说先飞450,但是有没有考虑过飞小jj泡mm明显比大jj实在。
单选投票
, 共有 167 人参与投票
1. EP200/V2
61.68%
(103)
2. 亚托250
28.74%
(48)
3. 其它 请注明
9.58%
(16)

网友A:
这2款机都还没开卖呢~~~~~~~ 虽然说上市

网友B:
新手就不要飞这个2款飞机了
先飞4#3q吧 +模拟器

网友C:
EP200,可以话是标准的室内机。起飞重量先是270g左右。用7.4V就可以飞得很爽了。YT250,官方标称重量好似是350g,要飞得爽就得上3S的电。这样重的机机在室内飞可是有点压力。在室外飞又少过头,真是鸡肋呀。而且很多易损件,EP200可以用ELE的火狐件,如主轴,尾轴,还有大桨(EP200的横轴很特别,一般都不会坏的)。YT250相信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副厂易损件卖的

网友D:
新手飞小JJ会很困难,特别是4#3之类的,很贼的,新手不是天才的话恐怕控制不了。而且4#3的配件很贵。
我就是一开始学飞小JJ,走了很大的弯路,一年多,小JJ也没学会悬停。小JJ一是难控制,二是难维修。后来还是买了450,才学会了
悬停。可能是我比较笨吧!

网友C:
新手建意飞450。现在450的配件很便宜,炸机配件不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而且现在450的机机也很成熟了价钱也不贵。也有很多品牌可以选择,更重要的是飞450的同仁有很多。可以得到的帮助不少。

网友E:
看到楼上的发言,现在电直模友群体真的成熟了

网友F:
如果说是室内精品的话,还得是ep200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室内”,5平米,10平米还是100平米的空间?
如果有100平,飞450都可以了

网友G:
我会飞LAMA后买了EP200,说实话小机对新手太难了,那是机玩人。后来听了老手的指教换了450,才走上正轨。新手还是450起步。

网友H:
这些小机都不适合新手学飞的。
有一定飞行经验后,买来玩玩倒是不错。

网友I:
EP200不错,可就是配件太贵。如果EP200的配件也和450一样白菜就好了...

网友J:
200的配件要跟450一樣便宜.....這應該有難度吧!!!
畢竟零件越小就越難加工,相對的價錢會比較高一些了~~!!

网友H:
EP200是比较耐炸的,小摔基本不坏什么东西。。。

网友C:
在内50炸的要换主轴更轴时,EP200只要捡起来检查下很多时候都可以继续飞的

网友K:
我的经历和各位有些不同,先有EP100(EP200的上一代)在家飞(以前没飞过),飞的磕磕绊绊老是摔坏配件。后来失去信心没再飞,4#3出来后进了一台准备拿来练技术,可是刚到手是飞的更糟,根本就飞不起来!不过好在小机耐摔一天练个个把小时,摔个2、3十次,一个星期后4#3就可以稳定悬停了!这个时候再飞Ep100一个字稳啊!

网友L:
我也是小机开始的,7平方左右的房间,从MS600开始一路玩的都是小机机,除一次打喷嚏导致砍到可乐瓶换了条主轴外,室内再没有炸过,倒是在室外炸好多,后来飞大油机一飞就上手。。。。现在EP200每天睡觉前在卧室飞三块电池,7平方米足够EP200玩了,我自己就是直接从小机开始MS600(飞达大小我不知道什么级别)——MS700——雷虎V2 50,现在只有EP200一种飞机,YT250和EP200它们都是适合10平方米——400平方米空间的飞机,从来没有飞过450,不好评价。
我觉得买YT250比买EP200V2划算比V1要亏一点,但性能比V1强太多了,从性价比优势来看,虽然我们都很垢病YT250使用3S电,一块EP200用的2S电是50元,买三块150,自己改成两块3S,价格平均是75一块,其实不贵。。。YT250本身设计就比EP200复杂,而且250级别比200级别大点重点也情有可原,机身比EP200好太多了,有EP200的人肯定有过很无奈的经历。。。必须花好多个小时研究走线和设备安装排布。。。因为空间太小了。。。从炸机来说,YT250明显比EP200结实,不然EP200V2也不会采用刹车盘的设计来增加强度。YT250的设计绝对不会翻皮带,EP200V1翻皮带是常见病了。至于动力问题,YT250比EP200要差一点,不过话又说回来,你难道真用得尽动力么?给你法拉利你开到300公里有多少次?

网友M:
楼上兄弟明显是不知道YT250的具体细节,就说“但性能比V1强太多了”,真不知这个结论从何而来!比如说“而且250级别比200级别大点重点也情有可原”,还是请看看250到底是多大再说吧,别以为YT250真的就是二百五的,呵呵。总之EP200V2和YT250还不敢说孰优孰劣,要等玩家到手后才能知道,我也希望能有超过EP200的200级小电直出现,不仅是因为会有更多的选择,更因为这代表这一种进步。

网友N(2009-03-22):
 支持2S电芯的室内机

网友O:
250 ,200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