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闲置的手机锂电做遥控电源

楼主(2008-11-02):
笔者用的是TDF9的控,平时在电脑上练习没多久电池就报警了,最近参考了网上很多人的成功经验,终于下定决心对电池进行“换代”。具体步骤如下:
1过时的或者坏了的手机现在很容易找到,先收集几个,一般来说电池都是3.7V的多些,有3个就可以做一个电源了,不过要注意选择小的电池,免得体积过大没办法装进去电池仓。

闲置的手机电池

闲置的手机电池

楼主:
2 把电池保护电路去除,这个动做其实不难,不过要小心取的过程中不要破坏电池的主体。先把表面的包装膜撕去,然后用烙铁焊开电池和保护电路连接处。注意保护好别短路。然后备用。

拆好的电池

拆好的电池

楼主:
3捆好后焊接。将拆好的电池用万用表测试好极性,注意不是每个电池都是外壳是负极的。然后用青壳纸(修理电机的都有)把每个电池隔离好,对应好正负极,串联起来,注意绝缘处理。然后记得做2个线,一个是接平衡充的,一般颜色为黑(GND)黄(3.7V)蓝(7.45V)红(11.1V);另外一个是电源输出。然后用纤维胶带缠好,注意留几个散热的部位。

包好后的样子

包好后的样子

楼主:
4测试下充了20分钟的电池电压,还可以哦!

有12V多哦,可以啊

有12V多哦,可以啊

楼主:
5装进电池仓,放好位置。

刚好

刚好

楼主:
6开机看下,还成啊!

不错,满意了

不错,满意了

网友:
以前就试过了  还算好用  但不是特别好

楼主:
感觉还好了,比镍氢的时间长多了。

网友A:
千万要留心,最好还是留保护电路,我的就炸了,差点炸到孩子,吓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要留心,最好还是留保护电路,我的就炸了,差点炸到孩子,吓死我了!

小心 小 心

网友:
和8节2000mAH电池比起来有使用和安全上的优势么

网友:
我也想搞  但电压问题要检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