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玩固定翼了,但遇到了摇控的问题

楼主(2008-11-02):
我也改玩固定翼了,但遇到了摇控的问题,我想会的机友都会乐意的帮我是吧
事情是这样的,玩直机的控是T6EXHP,接收是136HP 飞机量自已的做的KT版只有后面尾翼的二个舵机和地下行走转弯的一个舵机
现在发现控制飞机动作不对也听别人说买了个混控搞上去也不行,到底控要怎么调?通道要怎么接?

网友:
6EXHP我有一个,还没去仔细研究怎么设置,但是3角翼混控模式应该是设置不了了,用混控器的话,你应该接ELE和AIL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试了下不行阿,尾翼都是乱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不行阿,尾翼都是乱动的

混控选CCPM的3S模式。
搜索一下帖子吧,里面有个帖子很详细的说明6EXHP是怎样设置飞翼的,你这个跟飞翼一样的(三角翼)。

网友:
能用,我用这个控飞飞翼,根本不用加混控器,用3S模式,舵机插1通和6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台说明白点,控已是3S模式了,控还要其它的设置是吧

网友:
调到SWSH十字盘模式:
选择3-S
CHA +100%(如果动作相反了则设成-100%)
CHE +100%(如果动作相反了则设成-100%)
CHP 0    (必须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接混控动作是正常了,现在是右边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地面转弯,左边上下是空中转弯左右是升降(感觉这样是不正常,请问你们右边控制油门的控分别是控制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混控动作是正常了,现在是右边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地面转弯,左边上下是空中转弯左右是升降(感觉这样是不正常,请问你们右边控制油门的控分别是控制什么?

CHA或者CHE反了,其中一个设成负值看看。
正常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你这是中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