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横轴问题

楼主(2008-11-02):
450里的横轴是在旋翼头里吗?是一根还是二根?为什么我打开旋翼头后横轴两边多出两个锣丝作用是固定轴承,那两个锣丝又拔不出来,那个是不是横轴啊?
还有尾波箱里插在尾皮带齿轮两边的轴承的型号是多少?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横轴一根!   两边都用1.5的内六角互为相反方向就可以拔出一边的!  再用钳子夹住横轴退出另外的一边!   尾波箱里插在尾皮带齿轮两边的轴承的型号是:3*8*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一根!   两边都用1.5的内六角互为相反方向就可以拔出一边的!  再用钳子夹住横轴退出另外的一边!   尾波箱里插在尾皮带齿轮两边的轴承的型号是:3*8*3吧!

谢谢!!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我的GL450C横轴坏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直径是4mm,买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啊,
还有浆夹轴承也掉了一个,商家说是8x3x4,可是我看外径只有7mm,内径才是4mm,这个到底
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浆夹轴承也掉了一个,商家说是8x3x4,可是我看外径只有7mm,内径才是4mm,这个到底$ I7 S& A! u) K. z4 X
是什么型号呢--------应该是:4*7*2.5和4*8*3的各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