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自动热切割机的高手吗?

楼主(2008-11-02):
有做自动热切割机的高手吗?想找高手指点一下。或者请高手做一台。

网友:
不明白,啥是热切割,气割吗

楼主:
热切割就是用电热丝来切割的

热切割就是用电热丝来切割的,做成CNC的可以切很多复杂的形状。

网友A:
很简单,做个L型架横过来放,头里夹根电炉丝,炉丝下挂个重物,(因为炉丝加热后会伸长)炉丝两端接个调压器,调到炉丝微红,你就切吧!

网友:
我做过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做个L型架横过来放,头里夹根电炉丝,炉丝下挂个重物,(因为炉丝加热后会伸长)炉丝两端接个调压器,调到炉丝微红,你就切吧!

这招不错省了一半,不过要是微红就过了吧,我都是用钢丝切(琴弦之类的)

还有个问题,走丝的时候秤砣会晃动的,切出的东西能好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