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了,自己做了个云台 还买了套1.2G 700MW

楼主(2008-11-02):
呵呵 先发个图  找个地方放视频 云台动作的视频

录象地址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h7jy0aGZKI/

楼主:
好晕  录象还没审核好 呵呵

录象我打算用硬盘录象机 以前为录电视节目买了个移动硬盘大小的硬盘录象机 据说可以录720P的电视
不过上次录奥运开幕式效果确实不错的 和原来的数字电视效果差不多 不注意看根本就区分不出来的

网友:
有模有样啊~不错~

网友:
俺也想玩 可是2.4g的空说不好用 干扰摄像头

楼主:
呵呵 那就用1.2G的嘛  HOHO

网友:
我来踩过啦。。

网友:
还是双板机 能提供全套设备的资料吗?都什么型号什么设备啊

楼主:
摄像头我是拆的监控枪的里面的板,呵呵 刚好拆下只有前面两块就可以工作了,后面还有快音频我没要,然后拆了个小黑白摄像头的镜头,把枪头的CCD靶面拆下来,把黑白镜头的座子放进去,再焊上CCD靶面,就成这样了。云台的白色座子是用这个枪的壳锯出来的,两个蓝色9克舵机,发射是买的巴达700MW 1.2G 接收以前的1.2G接收,录象打算用硬盘录象机

录象设备的资料如下

◆超强录像功能,并可预约录像。采用 ARM9+DSP+iMX技术,以MPEG4格式录制视频节目到内置硬盘,D1画质(720*576分辨率)精彩节目不再错过。
◆全兼容播放多种网络影音格式,直接支持RM RMVB,不用再为不同影音格式转换而烦恼。
支持影片档案格式:
RM, RMVB 8,9,10
MPEG-1 (AVI, MPG, DAT, ASF)
MPEG-2 (AVI, VOB, ASF, MPG)
MPEG-4 (AVI, ASF, XviD, MP4)

支持音乐档案格式:
MP2, MP3, WAV, AAC.
支持 JPG, JPEG 图片格式

◆高清电视伴侣,分辨率可达1280*720(RMVB)

◆ 支持內嵌/外挂字幕(.SUB/.SRT) , 中文( 繁 / 简 ) , 英文。

丰富接口,丰富生活

◆ 支持最新2.5”高速SATA硬盘,并提供自动硬盘格式化。

◆ 支持 SD、MMC卡。

◆ USB 2.0 传输规格,提供 480Mbit/s 的传输速率,向下兼容 USB 1.1 装置。

◆ 支持NTSC/PAL电视系统输入,强劲视频解码芯片,更高色彩还原度,兼容欧洲各国制式

◆ 支持 NTSC / PAL 电视系统输出, 可在隔行输出和逐行输出切换。

智能节电系统,更省电,更稳定,更便捷

◆ 主芯片采用Speed-Step技术,智能调整CPU频率,系统更省电,更稳定。

◆ 硬盘节电保护,空闲状态休眠硬盘,使用寿命更长。

◆ 可独立作为便携式硬盘盒使用,不依赖外接电源,更便捷。

人性化设计,更适合用户
◆ 支持录像自动覆盖功能,档案并以时间命名,并可开机自动录像,更适合监控用途。

◆ 断电实时时钟功能。

◆ 特有音乐盒功能,直接播放硬盘上储存的音乐文件。

◆ 独特的“媒体库”功能,可以方便为用户选出储存设备里的“图片”、“音乐”、“电影”等档案,更加方便用户的寻找和欣赏。
◆ 支持断点记忆功能,影片可从上次关机前播放位置播放。

◆ 支持档案管理,可进行复制、贴上、删除、新增、全部复制、全部删除操作。

◆  用户可以方便地进行固件更新,以随时获得最新功能

网友:
摄像头看起来不错,是多少线的?赶紧上个视频看看。

楼主:
具体多少线就不清楚了 晚上效果一般 白天我们这里天天下雨 没法出去拍 等那天天气好了 出去拍个来看看

网友A:
你那1.2G的距离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1.2G的距离的多少?

还没去拉距测试 呵呵 写了700MW 估计几百米应该没问题吧  先看看 呵呵 到时候不行再换2.4G  祈求不要飞得见不到了然后就没信号了 HOHO

看来得有空拉下距离测试

楼主:
实际上我还有套1W的 但是体积大了点 拆掉外壳都还有80来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