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问个装 EASY GLIDER 用胶的问题

楼主(2008-11-02):
最近连续几天下雨,准备装买了好些日子的EASY GLIDER 电滑,翻开说明书:

发现说明书上在粘贴飞机部件时有下面这样一段的说明:

请教装过这JJ的朋友,或者坛子里知道的兄弟,这胶该怎么找???

502???   502太快了哦,不好粘啊

网友:
就是一般的泡沫胶就可以了。

网友:
不了解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好象是EPP的

楼主:
谢谢911斑竹~~呵呵~终于找到组织了

网友:
这个飞机组装请注意一点:
        全部组件备齐后先做假组装,用透明胶带大概固定,以便在机身粘合之前测好重心需要的配重重量,该机尾部有点轻,难免要在尾部配重。其他按部就班就行了。舵机的固定也可以直接用泡沫胶进行,强度没有问题。
        机身的最后粘合最好是2个人操作,这样合起来效率要高很多,效果也好很多。

电机可以先固定在一边机身内。可以轻微点点儿502,但是会有融化泡沫的风险,
建议还是泡沫胶为主。

舵机延长线需要扭绞,最好的是编“辫子”扭绞。

舵机一半机身预先各埋好一个,该用刀修的部位就修,别“心疼”。舵机表面与机身结合面平齐。

两边舵机都固定好,假结合看看缝隙,再做细致修改,修改好后直接上泡沫胶将舵机粘死。

楼主:
好的~~~好的`~~太感谢了!!!!

再问下升降和方向舵机说是要18G的,我看您好象用的标准舵机,请教...

网友:
我用的舵机是就着手边有的用,安装孔稍微扩了一下,有尺寸刚好的就更好了。

网友(2008-12-28):
这也精华????

网友:
不知道说明书里面扯些啥。。。。。。看材质就是普通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从它扯的那些词语来看,也可能是苯乙烯丙烯腈泡沫塑料,如果是单纯的聚丙烯泡沫塑料好像没那么白。它推荐的那个胶水有剧毒。。。但不管它啥材质,不是泡沫塑料难道还能是密实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