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4~~~有关胶水的问题,实在是头痛!!!

楼主(2008-11-02):
最近连续几天下雨,闲来无事,就琢磨着是否该把买了好些日子的EASY GLIDER 2米电滑给装了...,翻开说明书:

发现说明书上,在介绍粘贴飞机部件时有下面这样一段的说明:

请教坛子里知道的兄弟,这胶该怎么找???

网上查了下好象有点象502   但502太快了哦,不好粘啊,也不是后面讲的那样粘接的啊

晕四~~~~求救....

网友:
美国这个叫CA胶,还有CA activator用来加速CA固化。估计就是你讲的激活素

网友:
估计是AB胶!
只要不腐蚀~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连续几天下雨,闲来无事,就琢磨着是否该把买了好些日子的EASY GLIDER 2米电滑给装了...,翻开说明书:

发现说明书上,在介绍粘贴飞机部件时有下面这样一段的说明:

请教坛子里知道的兄弟,这胶 ...

用一般的泡沫胶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AB胶!bbs.5imx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补充: 飞机材质似乎是EPP的.....

网友:
管他..拿万能胶上.!!

网友:
我玩KT板及泡沫涵道一直用漢高百德AB膠,很好用,不腐蝕,不過價錢貴,還有很難買,試試去沃爾瑪買吧,寫著超強力混合膠就是,約三十元,但不要買了粘金屬的!

网友:
泡沫胶不 能 用 么  ?

网友:
最结实,用钉子。
记得有一种AB胶叫做什么改性丙烯酸酯结构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洋机器不好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試過很多種泡沫膠,只有這種是很高強度,色透明,不腐蝕,其他所謂泡沫膠都是不夠強度及不會干得很透,我最近都試過不下十個牌子的泡沫膠,連廣州專業賣膠水賣的都說再沒比這更好的了!

楼主:
好经验,顶一个

网友:
502只会腐蚀。

网友: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25001047.html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48005198.html

α---502
又叫金三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