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的电感为什么不一样大呢?

楼主(2008-11-03):
一般升压电路的输出电流越大(同样电压),电感体积也越大!同样是10微亨的电感,体积大小关系什么呢?除了电阻小点是不是还类似磁积能的概念,用小了的话会导致形成直流电流,进而严重影响效率。或者别的什么理由,我没想明白。知道高人请明示。
另外PSP3000出来了,对比度好让人羡慕啊!我给我的PSP1000的液晶加了3V正偏电压(原来是-8.5V和+15V)居然达到了PSP3000的效果,不过电流多了30MA(电池消耗电流):funk:
液晶的偏置电流应该没这么大吧!汗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电感的大小还和开关频率有关系

网友:
同样的电感量,电流越大线圈的有效截面要求也会越大.主要考虑是磁饱和以及内阻效率问题.

楼主:
哈哈,原来是磁饱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