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个防止电位器碳膜磨损的方法

楼主(2008-11-03):
告诉大家一个防止电位器碳膜磨损的方法告诉大家一个防止电位器碳膜磨损的方法.就是在电子商店购买一种硅脂.是那种半透明的,防止高压包打火的那种.半流动性的.
打开电位器,将这种硅脂涂在碳膜上,可防止电位器氧化.减少磨擦力.减少磨损.提高使用手感,可有效延长电位器寿命.我就这样用的,其实,很多修电器的都是这样用的,只是他们用的是油.

网友:
涂了硅脂电阻会变的吧?

楼主:
这种硅脂不是电脑上用的白色的那种..是一种象果冻状的,半透明的.在卖电子零件的商店有卖.
它本身是不导电的,因为碳膜是与触片连接,是一种滑动连接方式,而硅脂是起着保护碳膜和润滑作用.

网友:
我用HB铅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硅脂不是电脑上用的白色的那种..是一种象果冻状的,半透明的.在卖电子零件的商店有卖.
它本身是不导电的,因为碳膜是与触片连接,是一种滑动连接方式,而硅脂是起着保护碳膜和润滑作用.

硅脂盖在碳膜上,要么触片把它刮开,滑道上没有硅脂保护,要么触片和碳膜之间留有一些硅脂,而又不导电...
感觉有些矛盾啊

楼主:
只要碳膜上有薄薄一层硅脂就可以保证防止电位器氧化.减少磨擦力.
这种硅脂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材料,我曾经从老的铁壳三极管中取出过这种硅脂,有十几年了,还是一样用.
另外,电位器的外接点与碳膜连接处的地方,是挤压成型的,是电位器最薄弱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接点一旦氧化,直接导致电位器断路,而加上硅脂后,绝不会出现氧化,而有了硅脂,触片在碳膜上滑动时,可有效地减少磨擦.
我对电子方面有爱好,我购的电位器都是用之前先上这种硅脂,可以说从来没出现不良反应.从音响,遥控器.电器等,我用的控还是在2004年购的ZH2000,从买来后就上的硅脂,用到现在还好好的.实践出真知.后来又购了,也是这种方法处理的,不信可以问一下修电器的,他们一般用油,但油是不稳定的.
触片把它刮开,滑道上实际上还是有很薄一层硅脂硅脂保护,不信找个废电位器试试.

楼主:
对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用一个不用的电位器做个试验,上了硅脂后,转动电位器后,电阻值变化用万用表测一下,很平准,不会出跳动的数值.
然后用耳朵贴近听一下响声,是不是比原来滑动时小多了.

网友:
可惜我的控的电位器不好拆啊,一拆不是坏了吗

楼主:
是的,现在好多的控的电位器都是用全塑封装的了,这种封装的电位器精度是高了,但寿命也少了.还是过去的铁壳控用电位器好.好拆,好换.
全塑封装是没法用这种方法的.如果你的控用电位器是铁壳的,是完全可以用以上方法处理的.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
现在大多数控的电位器没法拆下来加。

网友A:
如果你说的这东西不导电,那么是不可能有润滑作用的,润滑是指在摩擦的2个面间使用,起到较小摩擦的作用。真起了润滑作用,电位器就废了。
应该说是能保护碳膜和电刷不氧化是真的。
有个疑问,为什么电位器厂家不用?

网友:
楼主的办法完全没问题,我也搞过电子维修,电视机、音响上的电位器,出现问题都可以用油来解决,特别是音响的音量电位器,一旦调节音量时出现噪音,说明电位器里面脏了,脏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大都是碳膜磨损脱落,碳粉夹在触点和碳膜之间,造成接触电阻变化,或者触点氧化,导致电位器阻值快速为变化而引起噪音。解决的办法就是清洗地,用缝纫机油或酒精,缝纫机油好一些,因为清洗的同时油膜形成密封,保证不再氧化,同时可以减磨;酒精的效果不好,只能将脏污清洗而无密封和润滑作用。
楼主说的用润滑硅脂有办法,完全没问题。
12楼说的厂家为什么不用的问题,厂家不是万能的,如果是这样,有些东西厂家就不用召回了。另外,其实不少厂家的电位器都有润滑的。
全密封的电位器,解决了外部灰尘污染的问题,解决不了内部碳膜脱落的问题
还有:印象中高档电位器好象有金属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的这东西不导电,那么是不可能有润滑作用的,润滑是指在摩擦的2个面间使用,起到较小摩擦的作用。真起了润滑作用,电位器就废了。
应该说是能保护碳膜和电刷不氧化是真的。
有个疑问,为什么电位器厂家不用 ...

应该是基于成本考虑吧。其实一个电位器,除了控以及舵机的应用之外,很少有磨损的那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