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度到2度的震动

楼主(2008-11-03):
从-2度到0度飞机没震动,就是从0度到2度的时候震动特别明显,然后再上去震动也减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
舵机
不一致引起的啊.

网友A:
你卡看大桨动平衡搞好了没

楼主:
是不是不平衡的新桨也报销了吗.

网友B:
我知道可能的原因之一是:
0度上下是大桨受力的临界位置, 如果两支浆在0度上下受力变形明显不同的话(一个已经有升力,另一个可能还没有), 那么可能就会引起震动, 当角度大了以后, 两边受力变形就会趋于一致,震动就会消失.
建议换桨试一下及检查一下是否有虚位及桨夹的松紧程度是否一致. 不过这好象不太影响飞行.3D时候基本上都是快速通过螺距中点附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