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2.4G遥控可以用PCM吗?

楼主(2008-11-03):
FF9 2.4G遥控可以用PCM吗?

我看遥控里可以设置。我想加个固定翼玩玩, 2.4G的接收机太贵了,所以想换成PCM的玩玩。。

我没看到FF9 2.4G哪里可以查发射晶体哦, 怎么弄呢?

网友:
加个發射便可

网友:
不清楚你的FF9 2.4G是内部集成的还是后面加的2.4G高频头,如果是加的高频头就可以改用PCM,换个普通40/72M高频头即可

网友:
2.4G的玩PCM??

楼主:
我是2.,4G 原装的
后面的高频头可以拆。
换个普通40/72M高频头  这个东西不是晶体吧? 哪有得卖呢

网友:
呵呵,有点复杂了,你那样折腾还不如直接买个天6来耍固定,天6飞固定还是很稳当的哈

楼主:
有没有很了解的朋友呢。。

网友:
2.4G的控,出去的信号能不能叫PCM且不谈,但一定不是PPM的。

楼主:
怎么弄呢。郁闷

网友:
2.4G和72M是载波
PPM和PCM好像是编码吧
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原装2.4G的控,估计没戏
换高频头,天线怎么办?  也换?  可能性很低啊

网友:
我来回答下吧

FF9的2.4G只是把高频头换成2.4G的TM7或者TM8而已,其他软件或者硬件无任何改变,甚至连拉杆天线都还带,只需要购买一个PCM的高频头换上去即可变回2.4G.LS的朋友不知道见过2.4G的FF9没有?天线是装在高频头上的.包括12FGH,12Z,14MZ都没有说2.4G天线不是集成在高频头上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你说的那些问题.  顺便推销下我哥们的PCM高频头 ,LZ只需要买这个高频头装上去即可变成PCM的FF9.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8282&extra=page%3D5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988FF9的2.4G只是把高频头换成2.4G的TM7或者TM8而已,其他软件或者硬件无任何改变,甚至连拉杆天线都还带,只需要购买一个PCM的高频头换上去即可变回2.4G.LS的朋友不知道见过2.4G的FF9没有?天线是装在高频头上的.包括 ...

没玩过FU的控,原来FU的2.4G都是外加2.4G高频头而已。。。
只见过DX6/7系列和JR的2.4G系列,都是原装位置短天线,看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弄呢。郁闷

SLBJ的LZ.现在明白了么??

网友:
唉~这鱼儿中毒不浅呀~电直还没玩得好又改电固了~

网友:
我明白了。我后面是tm-8。。所以我买了个r617fs。 我原来是r608fs。开在8ch上的,我是不是用617时一定要开在7ch上?如果还开在8ch会是什么情况?怕拨来拨去搞坏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搞个便宜6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