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个控从模拟练习,买哪种?想自己做个KT的飞机

楼主(2008-11-03):
新手想买个控从模拟练习,买哪种?想自己做个KT的飞机大家帮帮忙。我刚接触航模。想买个控,自己在家练习。身边没有人玩。只有自己单飞,
在想自己做一些KT先练着。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忙。
1,想买个控,在家里练练模拟,并能通用于大部分飞机,如固,直的飞机。不想投入太多。因为还不清楚自己对这个能有多大兴趣,如果以后对这个已经着迷的话。在考虑买好的。如FF9 什么的。呵呵。
2,想自己动手做几个KT的飞机。先玩着。这些设备都有什么?我想在买控的时候。一次购进。
3,想知道
电机
每个型号能带动多大的重量的飞机。
谢谢。问题先这些。已经泡好几天了。但是,一直没有头绪。帮帮我这个初级小菜鸟。

网友A:
便宜点买个E-sky的4通控就可以玩喇..!!

网友A:
1.不想投入太多..建议不要入魔..玩飞机就是不停地花钱..特别是刚入门..花钱特多..最好买个我上面说的E-sky 0404的控玩玩模拟器..FF9几千块钱来玩模拟器就有点大才小用了..
2.建议新手不太深入了解这方面的..先买成品飞机..即到手可飞的那种..不建议立即自己做KT..等你玩熟练了第一架成品机..你就大概知道怎么做KT了.. 在此推荐买蓝宇的塞斯纳(TW 747)..很好飞..适合新手..
3.如果我把每个电机都介绍一下..相信要打N多字.. 电机的拉力..是由电机的KV值和桨的大小以及电池V数来定的..就这样说不清楚..LZ还是多潜水吧..!!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共同学习 呵呵 QQ438004479

楼主:
一直在潜水。好几天了。有时间就在坛子里看看。但是。由于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人指点。感觉一头污水。。现在想买个控。T6C 好像是可以飞固定翼和直机吧?我听说T6A 是专飞固翼的。但好像T6C也兼容固翼吧。我不想买两个控回来。呵呵。

网友C:
新手,还在学习

网友D:
先投入1K元如何?300多元做KT机,500多元买控,还有一些小工具哪.

楼主:
500多元买控 ???单控吗?还有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