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11-03):
正常推油门的时候三个
舵机
应该是一起拖着十字盘同时上升的吧,可是我的飞机推油门的时候有一个舵机会比其他两个舵机更快速的上升一点点,然后再和其他两个舵机保持一样的速度上升,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是控的原因还是那个舵机不好使啊?
请个位老鸟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1。先看一下舵臂的角度,初始要和拉杆垂直。
2。拉杆安装在舵臂上的孔位也要一样,就是实际臂长3个要一样。
3。检查控的epa和exp的相关设置,这项动过的可能性看起来比较大,特别是exp

楼主:
感谢
谢谢LS的分析
是垂直的........孔位也一样....
就是推油门的时候明显能看到那个舵机的速度要快一步,然后才和其他两个舵机一样的速度平稳上升
十字盘下降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个舵机也是先快速的下降一点,然后和其他两个舵机一起平稳下降

网友B:
舵机不同步?,三个舵机是同一型号的吗,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水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