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质件上固定螺丝方法

楼主(2008-11-03):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固定象LAMA这样金属件上的螺丝,因为都是M2的螺纹,铝质的牙很容易滑丝. 一般是用螺丝胶进行固定,拆卸两次就不太容易固定紧了,
我的方法是用个长点螺丝,然后上面加个螺帽,用螺帽和原来固定端面并紧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我上螺丝胶之后拧的不用太紧 ,也不至于划丝的,也不会飞出来

网友:
呵呵 用螺丝胶吧 安逸啊
我平时玩油越的 每个和金属咬合的螺丝都要用螺丝胶的 车的动静要比电直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买是原厂的还是副厂?精度如何?

刚玩这个,还没感觉出精度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买是原厂的还是副厂?精度如何?

网友:
偶是菜菜鸟!学习啦!顶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