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L怎么啦

楼主(2008-11-04):
因练习不小心,导致尾轴弯曲,更换后发现一急加油就锁不住尾巴。
配置如下:全机辉盛9g+GY401 ff9

网友:
检查皮带有无松动,尾浆有没有反转(面对尾降为逆时针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练习不小心,导致尾轴弯曲,更换后发现一急加油就锁不住尾巴。
配置如下:全机辉盛9g+GY401 ff9

应该是皮带松了!

楼主:
谢谢 各位 今天晚上回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