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消音器的消音功能。

楼主(2008-11-04):
一台100cc汽油四冲程发动机,转速要求控制在3600转,厂家给出的噪音指标是小于等于99分贝。现在觉得工作时噪音太大,是否可以通过改进消音器来降低噪音?

谢谢!

网友:
在消音器上缠些布条棉花什么的可以降点噪音!

楼主:
不错,这个方法到不错,可以试一下。

如果我在消音器后面再接一个消音器会怎么样呢?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可以做个铝质多腔的试试,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是它的优势,类似于多个消音器串连。

楼主:
有类似的图纸吗?

网友:
图纸没有的,只是改过250的排气管,效果不错。

网友A:
3600转已经怠速了吧?还用消音吗?

网友B:
还要注意进气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0转已经怠速了吧?还用消音吗?

什么意思?
3600转是说明书上面给出的指标,是给发电机提供动力的。转速要稳定。
但是噪音的确很大,外出和朋友玩,朋友对我怨声载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注意进气噪音!

哦,对呀,进气口也会有噪音。

楼主:
感觉踏板(女装)摩托车的噪音非常低,它的排气管也和男装摩托车有很大不同,不知是否可以借用?

网友:
用一只你感觉直径和长度合适的铝管把它对半剖成两半,在两个半片铝管上焊接四个十分之八大小的铝隔片,当合在一起时隔片是交错的。这就是多腔消声器。试试吧你不会再听到暴音了,只会是朴朴的声音。

网友B:
发电机组的噪音和用电器的功率大小有关,还有环境,在山头,在山谷,还是开阔地,噪声差别极大.在野外最好不要用电炉,红外烧烤等,那些玩意耗能大效率极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组的噪音和用电器的功率大小有关,还有环境,在山头,在山谷,还是开阔地,噪声差别极大.在野外最好不要用电炉,红外烧烤等,那些玩意耗能大效率极底.

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组的噪音和用电器的功率大小有关,还有环境,在山头,在山谷,还是开阔地,噪声差别极大.在野外最好不要用电炉,红外烧烤等,那些玩意耗能大效率极底.

这些差异道不大,总之目前的噪音很大,我想如果可以把噪音降到小汽车的发动机的噪音水平就好了。

楼主:
有人知道踏板车的消音器的结构吗?

网友C:
排气管里放些耐高温的吸音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气管里放些耐高温的吸音棉

排气管拆了就装不回去了吧。

网友:
知道!管子上全是洞洞!

网友:
消声器接消声器还引响排气!!也就是说会引响力量!!摩托车的经验!!呵呵!

楼主:
这个道理我懂,我这个不是摩托车,是发电机。

网友D:
发动机的机械噪音也是不可忽视的

可参考静音机组做方案。。。。。
仅从发动机排气,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参考静音机组做方案。。。。。
仅从发动机排气,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你好!
请问哪里有“静音机组”的方案?

网友:
若不讲究机器极限工作,加大膨胀室容积是最有效的方法.

楼主:
说得很有道理。
谢谢!

网友(2021-11-21):
他x的 老x 在消音器里塞了一堆洗碗钢丝网声音一下子比真车还安静

网友:
在消音器里塞一堆洗碗钢丝网 靠声音比真汽车还安静

网友:
不然邻居都闲我车吵 还从楼上泼水下来

网友:
往排气管里塞一堆洗碗钢丝网 声音一下子比真汽车还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