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618

楼主(2008-11-04):
有哪位师傅能告诉0618的主轴和电机皮带轮的尺寸好吗?我想车一套铝的可以吗?谢了先。

[ 本帖最后由 dong123172 于 2008-11-4 11:16 编辑 ]

楼主:
继续求教坛内热心人。

网友:
我的床也是0618,没量过,

网友:
主轴不能用铝做,太软了,不耐磨,除非你不要高低速,把带轮固定死

楼主:
我是说主轴皮带轮和电机皮带轮的尺寸。我的现在是两根槽的,我想换成四槽的,用热溶带8字型连接,这样就磨不到皮带了。麻烦各位大哥量一下好吗?非常感谢!或有0618床头出让的也行。

网友:
下午或明天我给你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或明天我给你量一下 谢谢先。

网友:
也不把CO618露出来比划看下,不会是它的哥哥或者弟弟吧

网友:
帮楼主量了一下机头皮带轮尺寸:82、75、67、59,长度36,40度槽;深6,孔自己量,最好用铸铁,找到其它钢材也可
电机1440转/分配用皮带轮29、37、47、57,长度及其它同上

楼主:
谢谢版主,还是不太明白,您量的是皮带轮的槽沿还是槽底。第一组数字是五个,是五槽吗?

网友:
都是量的皮带轮外径
第一组是4个数,与36重复了,已改.

网友:
0618主轴皮带轮是活动安装的,跟高低速手柄配合的,跟皮带轮固定在一起还有一个齿轮,

楼主:
谢谢云浮版主,我车一套铝的可以吗?用0618能干的了吗?

网友:
哈哈,被版主抢先了。数据同版主的。但我也不能白受你的谢呀,上个照片吧,顺便检验一下,不能用铝做,理由同10楼的兄弟。

网友:
 顺便建议一下,不能用铝做,理由同5楼的兄弟。

网友:
再来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