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丝杆的螺距大小相关问题

楼主(2008-11-04):
请教 丝杆的螺距大小相关问题

请问螺距大的丝杆是否会造成步进电机的电流大而升温快?
一般看模友作的雕刻机和CNC多用螺距小的丝杆,主要的目的为何? 是否是要求较大的扭力?

网友:
应该是因为省钱吧

网友:
一般多使用便宜的两相步进电机。每圈200步。螺距小精度高一点。

网友A:
这是个取舍的问题,小螺距自然精度会高些,道理很简单,步进电机一圈200步,如果螺距是1每步就是1/200mm,如果螺距是5就是5/200mm,但是小螺距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获得高速度就必须提高步进电机的转速,而步进电机有个特点,高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大幅度下降,非常容易造成丢步,而步进系统有又是开环控制的,丢步就意味着工件报废,而步进电机同样的转速,大螺距的丝杠就能获得快的多的直线位移速度

所以要获得一个满足要求的加工速度还要得到相应的精度就要平衡一下,当然大螺距的丝杠如果精度满足需要,就可以弥补

还有一种情况,一般数控铣的z轴负荷比较大,使用小螺距的丝杠是为了增加扭矩降低步进电机的负荷

网友:
特别是PVC做的机,只能用超小罗距,JS们会美名为慢出精度,估计该商家还没见识过滚珠丝杆和幼稚的双罗母间的性能差别有多大, 还推荐用软轴说减负,实则是机太烂,钢性差,震动大,跟本不能走快,不然一吃力,整个机架变形散架,那就又会被人骂了

网友:
气某人的帖子也自己编辑一下

网友:
就这视频,骗小孩还行,内行的人一看就知跟本不行

网友B:
今生金世,形影不离,缘分啊

网友:
大夫你完蛋了,你被付体了.哈哈,赶紧请个茅老道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生金世,形影不离,缘分啊

争论不休,进步不止,愿林大夫的方钢机早日出生。

楼主:
谢谢林老师的说明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取舍的问题,小螺距自然精度会高些,道理很简单,步进电机一圈200步,如果螺距是1每步就是1/200mm,如果螺距是5就是5/200mm,但是小螺距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获得高速度就必须提高步进电机的转速,而步进 ...

谢谢林老师的说明:

非常清楚的说明

进一步的问题:
一、一般的步进电机的运作的温度是否有明确的上限,正常运作一件工件大约要控制在多少时间以内?
二、目前我的cnc自制在主轴电机的选择上还有些猶豫,加工材料有三类:PVC, 环氧板,铝材或金屬轻加工,考虑中的是1000w的风冷无刷电机,问题是否需要用减速组提高切铣力?有其他建议吗?
三、龙门架目前是用12mm的环氧板,但是想换成铝或钢的,请问在设计和材料选择上有什麽需要注意的?
四、观摩其他自制的CNC有设计主轴的配重,是否是需要的设计要件呢?

Jimm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生金世,形影不离,缘分啊

是啊,他是我的财神,我现在好怕失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争论不休,进步不止,愿林大夫的方钢机早日出生。

嗯,等方钢的机器问世了还要靠他销售量才能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他等着后悔吧,他不是半桶水,就是故意错误引导,不少人上当受骗, 买他机后以后还得再花钱重新做,他建议用软轴减负,你去用用看烧不烧轴,他推荐双罗母,你试试大切量还有没有精度,他用梯形杆,你转转看阻力有多大, 他用P ...

呵呵,我先不回答,先请你这个一桶水回答一下

网友:
管理员把你的回帖删了我就把我的也编辑一下

网友:
某些JS不是无知就是故意错误引导,不少人上当受骗, 买他机后以后还得再花钱重新做,他建议用软轴减负,你去用用看烧不烧轴,他推荐双罗母,你试试大切量还有没有精度,他用梯形杆,你转转看阻力有多大, 他用PVC,你用来切金属看看,看什么叫变形碎骨,什么计算罗距,像个书呆子算个半天再上机设看准不准

雕刻机用到的组件市面都已经有相当成熟的产品了,即使买最便宜的组件组装,效果也比全部自已做强得多,而且搭配得好,也不用上千元,更比上千元的PVC垃圾好,机子是做来制造东西的,不是来研究机子本身怎么做才好用的,别人成熟产品早就做得不知多好了,白花时间金钱,吃亏的只有自已

某个JS卖的机子组件都是用买来的商品机做的,为什么不用自已推荐的PVC垃圾做,呵呵,明眼人自已想想

网友:
呵呵,大夫以后少了个唱双簧的了

网友:
肯定穿了马甲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