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老大进来帮忙

楼主(2008-11-04):
请问SJM360的主轴可以用在325上边吗?325的主轴下边可以装360的主轴固定座吗?因为325的齿轮只磨了半边,接近扫齿了,我想把主轴加固一下,期待权威的回答!

网友:
ㄏㄏ...老大出差來台灣剛幫您尋問了一下....答案是.... .可以. ...但必須要買360的主軸.....及主軸固定座...及連結件(固定於側版上的)...希望能幫你...這絕對是權威的回答

楼主:
谢谢了,还有可否再给个500桨和325桨的桨根厚度值呢?就是500的桨可否换在325上吗?嘿嘿,拜托了。

网友:
阿......這是基本問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还有可否再给个500桨和325桨的桨根厚度值呢?就是500的桨可否换在325上吗?嘿嘿,拜托了。

厚一倍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