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100接受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8-11-04):
我的450配的AR6100接受,用了一个月左右出现升降和副翼跳舵。貌似接触不好,但拆开看过,焊点好像看不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换过
舵机
试了的,不是舵机的问题。
丢了实在可惜,几百大米啊!

网友A:
我用的AR7000没有问题,建议换了,可能是接收机死角问题

网友B:
偶用的AR6100
401/9650/65MG*3
装上去就用不起
GYRO是插的感度线
450锁不到尾
后来改用7000就OK了

网友C:
AR6100属于庭院飞行器用,还是别省那两百块钱直接上AR7000,最少也上AR6200多个卫星也好啊。

楼主:
6200和7000我都在用的
6200用于450se,7000用于泰世550se,已经定了泰世200所以想复活6100,毕竟小飞机轻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D:
是两个通道不行,其它通道可以吗?
如果是这样, 我建义您焊一下,这个 通道,可能会好的!试试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只有2个通道跳舵。我也考虑过你说这个问题,但感觉不出有虚焊,不过值得试下。
已经是眨巴眼了,不在乎它成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