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200 螺丝是不是容易松 啊

楼主(2008-11-04):
看台湾的论坛说EP200每飞一次下来必定要锁一锁螺丝,不然可能要射!不过国内玩这个机机的很多,应该不会像台湾人说的那样吧!或许也仅是个案!

网友:
我的ep200已经飞行了十来个起落了,建议在一些关键的螺丝上面加螺丝胶(横轴螺丝,4个底板锁紧螺丝)。我的就只是前几个起落飞掉了2个底板锁紧螺丝,别的还好,每飞一次就要锁一边螺丝也太夸张了

网友A:
估计lz是在亚托论坛上看得,虽然我认为亚托的机机作的确实不错,不过论坛嘛,嘿嘿,实在是不敢恭维,马屁精一大堆,只要有说亚托的机机如何如何的,就一定会被群起而攻之

网友:
上胶啊,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lz是在亚托论坛上看得,虽然我认为亚托的机机作的确实不错,不过论坛嘛,嘿嘿,实在是不敢恭维,马屁精一大堆,只要有说亚托的机机如何如何的,就一定会被群起而攻之  [/quote

正是

网友:
上胶。。。不上胶容易松脱螺丝如下:大桨横轴螺丝,尾桨螺丝,底版四个横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lz是在亚托论坛上看得,虽然我认为亚托的机机作的确实不错,不过论坛嘛,嘿嘿,实在是不敢恭维,马屁精一大堆,只要有说亚托的机机如何如何的,就一定会被群起而攻之

说的太对了
真是受不了YT论坛那种气氛
简直就是,哎,不说了,怕被拍砖

网友:
底板螺丝不能上太紧了,最好每5—10个起落检查一遍。其实也很方便,带个内六角就好了

网友B:
备多一套螺丝吧。。。泰世螺丝普遍偏软,我的内六角卡口几乎全滑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多一套螺丝吧。。。泰世螺丝普遍偏软,我的内六角卡口几乎全滑了哈。。。

真的好软,力大一点都会断的!

网友:
我打算换成同规格的12.9的内6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