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用万用表该怎么量电流?

楼主(2008-11-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串联就行

网友:
串联在被测电路中.

网友:
万用表有2个探针,红的+,黑的-,将万用表调至测电流一档,将2个探针串联(绝不能并联)到电路中即可,师傅,基本常识啊

网友:
串联啊!你把万用表当做导线就好了!

网友:
一般的万用表好像量不了10A以上的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该怎么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我的万用表可以量20A电流。

网友:
不准的,线路损耗大,不过求个一般般的认识,也能用,我刚开始也用表针式的电流表和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