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失控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11-04):
哎!一切都很好,就是有点小问题。说小也不小。就是飞着好好的,会突然的油门自己到底,直奔天花板,以前从来没有过,只有一次在酒店时不注意把控拨到了pause的位置了。哎,现在是蓝箭的二层的齿轮因为这个情况出现,打坏了,(松了)只能换新的。很好,买的时候松了配件,哈哈!换的时候顺道在空心的轴里加了润滑油,然后也很刻意地调平了所有的可调整的部件,舵机回中的时候十字盘平平的,超好!噪音也小了很多。飞了!巨爽!但就是一不留神碰到右手的微调(现在根本不敢再飞行过程中碰微调),飞机就疯了一样窜到房顶,掉下来再窜,哎!甚至刚刚才居然自己飞着飞着又这样了!实在不敢玩了。不是不好,是怕刚刚调整好的飞机又摔坏了。哎!很珍惜的说!
怎么办啊!有么有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啊!有什么办法解决么?我用的原厂的G4的控哦!三木大叔,还有itair.

网友:
是不是控的那个微调的问题,有点接触不好

网友:
把那个微调来回多拨动几下 摩擦一下里面的电阻膜,应该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的???

不能在飞行过程中碰到升降的微调!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的???如上贴说则是油门微调呵???
一、电子微调,如果有问题即是程序出错了。但从你的状况看不象。
二、可能是微调下的按键有问题,可松开后盖检查一下。松紧一下固定螺丝。看看按键的PCB板与螺丝有没有受压后短路。
三、改变一下升降连杆的位置,这样也就相应的改变了升降通道微调的位置(不知道是否明白?)这样可避免升降通道电位器在某点的触点接触不良。如果是油门微调,在起飞前将油门微调调高一点。
四、切换一下摇杆右上方那个上频偏/下频偏拨杆,可否消除干扰?
五、飞行中使用“锁定”键。这样是否能避免误操作?
   希望能有所帮助。

楼主:
是右手油门。谢谢啊!我马上试试,另外我的是DR4控,微调应该电子的,而不是机械的,所以应该没有电位器的问题吧,呵呵!不太明白见笑了。我试试切换上频偏/下频偏试试。

网友:
看看晶体是否有松动

楼主:
所有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