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11-04):
谁能给个CO618挂轮架的图  最好有尺寸

网友:
很简单的,外形就象一个平的水瓢,一个柄 + 一个圆:loveliness:

网友:
简单测了个图,送给缺少的参考
材料A3或者其它容易找到的黑色金属材料,条件许可铸铁最好。成品板厚8.2,二面最好平面磨床加工,φ30的孔公差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