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sh afr a e p值的设定

楼主(2008-11-04):
数据默认情况下是50%,如果想飞得灵敏暴力一点,可以将数据调整到60%...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这当然在
舵机
的最大行程范围内.

网友A:
A和E我都是这么调的,错也飞了很久了,那最合理的方法是...?

网友B:
不要看数字,要看实际螺距和周期距
总距的调到最大最小能达到 -10 - +10 就可以了,疯子可以调到 +- 13. 我是调到70%(exp on) 达到 +- 12度
A和E调到周期距6度左右,我是调到 66%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