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是什么轴承?

楼主(2008-11-04):
内径4
外径7
高3.5

网友:
这是带法兰的轴承。
这个轮子是托带轮吧?
田宫的配件真是周到,齐全,精密,结构合理,不用再改造。省事,但不省钱。

网友:
田宫是强啊.价格也是很强的

楼主:
是的,是拖带轮,但原配的是钢圈,不是轴承。我这不是到处再找着买呢

网友A:
画图加工一个吧。如果能画图我给你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加工一个吧。如果能画图我给你加工。

感动了,我还真画了一个,不过不怎么成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图加工一个吧。如果能画图我给你加工。

这么小的轴承,能够加工?。。。。。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动了,我还真画了一个,不过不怎么成比例

这个规格估计难找,只能找内径相同,外径接近的。
其实托带轮受力不大,用原配的圈圈就很好了。

网友:
找这家问问看。他有田宫整套轴承。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8902b1b62e2f.jhtml

网友:
这个应该叫衬套吧.....

网友:
从第2张图来看很象滚针轴承,不过外壳比较另类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还真会找,确实是这家的轴承最多,可惜的是他这里也没有。最后找了家上海的,厚度只有2.5MM,所以只买了4个。周末再去伟高找找。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换成轴承的,托带轮负载很小的,田宫原配的杯士材质足够了

网友:
没有这样的标准件……内经4的最小外经7……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实在不行只有订做了

网友:
应该仅仅是铜套而已吧

如果是滚针或者滚珠轴承的话,就算定做也没人肯做的吧。铜套子的话应该很容,打孔车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