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G450V2的尾中联固定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有朋友反映WING的尾中联与尾轴的固定机米易滑丝,如果这样会造成极大的麻烦。
1。参看WING网站新的说明书。
2。最好是松开单耳螺丝后再松尾中联机米(注意不要直接拨开尾桨球头,否则易造成单耳螺丝断裂),否则斜着放入螺丝刀是容易造成滑丝。
3。WING的尾轴采用的是槽位设计,因此紧固机米时只要适当用力销到位就能保证尾中联不会上下串动,请一定要上螺丝胶,不要太过用力,否则易造成滑丝。
4。螺丝胶是有很多种型号的,对直机来说太高强度的螺丝胶,如果不加热松开,是很容易滑丝的。建议用WING原配的螺丝胶,这种螺丝胶是我们对比测试了很多种型号和品牌后选出的,一般不加热就可拆卸,同时也能很好地保证不会因为振动造成螺丝松动。
5。对于内六和机米螺丝,请把螺丝刀插到底以后再用力,否则易造成螺丝头损坏,WING的杯头螺丝和机米都是采用12。9级的螺丝,同时杯头也是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的,如果还滑丝,大家可能需要注意改变一下拆装方法,当然一把好的螺丝刀也很重要。

网友A:
炸鸡时炸到尾巴最麻烦,如果尾轴弯的厉害的话就更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时炸到尾巴最麻烦,如果尾轴弯的厉害的话就更麻烦了...

的确,我们也比较很多其它同类机的关于这一点解决办法,好像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当然大一点的机子就容易解决得多,不过我们相信一定还有好的解决办法.
WING的尾轴在保证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偏软,也是针对这种情况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