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直升机专用遥控器,功能说明

楼主(2008-11-05):
引擎直升機適用,但與電動用的大同小異

遙控器是模型迷最重要的器材,一台不好或不就手的遙控器可能會讓人喪失信心,因此選擇一台不錯又耐用的遙控器使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購買遙控器除了選廠牌與功能外,還得靠您把它正確組合到直升機上,這又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術,遙控器的調整可參考下面的章節。
遙控器購買時要選直昇機專用5動以上,何謂五動呢?一般我們稱為幾動是指遙控器能控制多少伺服機而定,像車子的控制只要兩動即可,也就是前進後退與左右轉,所以就需要兩動遙控器,而最簡單的直升機遙控器就必須要五動遙控器了。
整套遙控器應有發射機一台,9.6V發射機電池一組,接收機一個,4.8V接收機用充電電池一組,伺服機五個充電器一個,接收機開關組一個,說明書一本等等。
能控制直升機的遙控器很不簡單,現在的遙控器都標榜電腦控制,因為直升機飛行時,需要動到的動作很多,所以必須利用電腦來控制動作的變換。例如當直升機隨著油門加大後,扭力自然會增加,這時若不控制方向舵時,機身就會慢慢旋轉 (隨扭力大小而旋轉快慢 ),因此較高級的遙控器就有增益的功能,能隨油門加大而改變尾旋翼的角度,以抵銷扭力。而引擎出力急增或劇降時,扭力也會隨之變化,因此有加速度(acc)的功能。(用了直升機專用遙控器,就不需要混控板裝電動直升機了)
剛剛說遙控器至少要有五動,我就簡介一下:
1. 油門控制
2. 機身前後
3. 機身左右側滑
4. 機身旋轉
5. 主旋翼攻角等(有些小型電動直升機是固定螺距,因此不需要這個動作)

不過在我認為,直升機遙控器最好要有六動才行,因為上空飛行時,還要控制陀螺儀的出力,因此要多出一個動作來控制陀螺儀感度(有些電動直升機用的陀螺儀,只有一段感度,因此這一動也就不需要了)。在台灣,由於遙控器大都由日本進口,因此搖桿對應各動作的方式一樣是承襲日本的配置方式。以前遙控飛機的搖桿配置採用油門與副翼配置在一起,升降舵與方向舵在一起,因此在約定俗成的情況之下,日本與台灣的遙控直升機搖桿配置方法也和以前的遙控飛機一樣,這和一般實機的操縱方式不一樣,實機只有一根操縱桿,駕駛員用右手或雙手控制操縱桿,操縱桿前後推拉時,飛機為向下前進或往上爬升(升降舵),操縱桿左右移動時,飛機會左右橫移(副翼),而實機的方向舵則利用兩腳來蹬舵的大小,因此實機和遙控模型中日系搖桿配置方式不太一樣,我想這是因為當初遙控飛機發展期間,因為升降舵與副翼分別由兩隻搖桿控制時,飛機飛行動作較不易因為拇指不小心移動而導致姿勢變化,所以日系搖桿都將升降舵與副翼分別配到不同搖桿上,而美系遙控器是因為美國私人飛機十分發達,搖桿的配置較接近實機,所以初學者在購買遙控器時,一定要注意搖桿的配置問題,因為有些人會托親朋好友到國外買遙控器回來,若不幸買到美系或歐系的遙控器時,可能以後只能自己飛了,因為用這種配置的高手較少,所以在調整與試飛時,沒人實地幫忙,在練習與調整上,可能會衍生不少問題。據我所知某些高級遙控器有搖桿配置模式改變的項目,而台灣買到的遙控器有些沒這個選擇模式,因此若有人想買遙控器,而且飛行時想用接近實機的操縱方式,最好選擇有搖桿變換模式的遙控器較好。
我以前買過JR  X-388s的遙控器,所以我用它來介紹一下它的直升機遙控器的功能,不過目前這台遙控器已經停產了,我也換成3810遙控器了:
JR X-388s中388的3是表示三種模式(直升機、飛機與滑翔機),8是指可記錄八台模型的設定值,最後一個8是指八個動作。(令我納悶的是,3810中的8指八動,10指十台記錄值,和388的標示法不一樣,而JR-347就和388的表示法一樣。)
配件包含:
1.五個511伺服器(台灣配五顆,不過日本只配四顆)
2.充電器
3.擺臂等配件
4.4.8V 1100mah接收機用鎳鎘電池
5.9.6V 600mah發射機用電池
6.九動SPCM接收機
7.開關組
8.八動全功能發射機
3-1發射機
配件有發射機、發射機電池組(9.6V發射機用電池)、天線等(最好再買一條吊帶與發射機保護盒)
功能大約有,:
1.大小動作比例(DUAL-RATE含升降、方向與副翼三動)
2.指數動作比例(EXP含升降、方向與副翼三動)
3.伺服機正逆轉(全部動作)
4.中立點輔助微調(類比式與數位式兩種微調,全部動作)
5.左右(或上下)舵角調整(全部動作)
6.特技飛行中立點調整(含升降、方向與副翼三動)
7.主旋翼攻角混控
8.自轉降落開關(Hold)
9.油門曲線(Normal、Idle1、Idle2共三種),各段行程均可分割成五段輸出
10.主旋翼曲線(Normal、Idle1、Idle2、Hold共四種),各段行程均可分割成五段輸出
11.倒飛設定
12.尾旋翼混控功能
13.加速度混控功能
14.程式混控功能(可設兩種功能)
15.PCM設定
16.教練功能
17.倒數計時器
18.開機時間計時器

3810增加陀螺儀自動感度設定
以下為三種模式均適用:
1.模型模式轉換
2.模型名稱輸入
3.形式選擇開關
4.資料重設開關(Reset)
5.旋翼混控選擇
6.調頻轉換(SPCM,ZPCM,PPM即FM)
7.撥桿形式轉換(日規、美規、歐規,但台灣進口的日規遙控器無此功能)
8.AUX2動作轉換
9.程式拷貝功能
另外還有一些功能如下:
1.警鈴
2.電壓不足警告
3.LCD螢幕顯示

一般來講,直升機遙控器只需五動就能控制了,不過這五動都由兩隻搖桿來控制,如果是六動遙控器的話,則第五動通常為Gear (起落架),第六動通常為Pitch (主旋翼傾角)若為七動遙控器的話的話,第七動為AUX 1,以下則依AUX 2 , AUX3類推,不過從第六動以後都不使用搖桿,而是採用開關或是旋鈕,開關型只能控制伺服器從一定點轉到另一定點,通常這種第五動開關只用來控制起落架或陀螺儀力度大小,旋鈕型就能控制伺服器旋轉,就跟搖桿控制伺服器一樣。
直升機遙控器上有一堆開關或旋鈕,通常開關或旋鈕旁都附有英文簡寫,例如IDLE UP , HOLD等等,我就來介紹一下各種開關或旋鈕應用在何種場合。
1.HOLD:為兩段扳動開關,用於自轉降落中。直升機如果引擎熄火或是尾旋翼突然鬆脫,還是有可能將機體平安降落,因為主旋翼本身有慣性,加上主旋翼角度能改變,所以引擎失效時,直升機旋翼還能處於旋轉的狀態,操縱者就能利用這種特性,而將直升機平安降落。而HOLD Switch  就是模擬引擎失效的情況,設定時,可將HOLD打開時,引擎呈現熄火的狀況就行了,不過一般練習時,都是將引擎調在怠速的狀況,以免落不好時,還能有挽救的機會。不過主旋翼角度曲線還要設定,這部份可參考高級動作的章節
使用的時機用於剛要由高空降落時,可練習模擬引擎熄火,要拯救機體的狀態。進入降落航道時,可將HOLD打開,這時油門搖桿要撥到最低,讓主旋翼以負角度盡量加快轉速,快到地面時,要拉升降舵降低進場速度,並要將油門操縱桿往上推,增加主旋翼的風量,以抵消下降速度,此時就能安全降落了。
2.IDLE UP:為三段扳動開關,用於特技飛行中(一般初學者練習停懸時用不到此功能)。直升機除了極速可能比飛機慢外,飛行的動作會比飛機多,而IDLE UP的功能就是要使直升機的動作標準及好看。
高級的遙控器有兩段IDLE UP ,分別控制不同的花式動作(所對應的動作可由操縱者自行設定)。打開此開關時,操縱油門控制桿時,油門就會在二分之一油門處到全油門間移動,而油門控制桿就能夠控制主旋翼角度及尾旋翼連動,達到高速油門時,能夠控制主旋翼角度大小(例如負角度或正角度)。
使用的時機用於LOOP (三百六十度斛斗)、ROLL(測滾)與3D(或倒飛)飛行。 LOOP即高速進場時,立即拉起升舵,使飛機做一個三百六十度的斛斗,這種動作在飛機上做起來比較簡單,因為即使引擎轉速不變的話,飛機畫過的軌跡圓變化不會很大,較接近真圓,但如果由直升機做起來的話,可能這個圓會變成草寫的l (L),一般來講,普通的觀眾看到LOOP就很高興了,不會管LOOP到底做的好不好,但以要求較嚴的角度來看,這種LOOP實在不好看,更何況直升機要做一個標準的LOOP也不是很難的事,只要想做LOOP時,先打開IDLE UP的開關,當拉升舵使直升機快到圓的頂點時,將油門操縱桿拉到低處即可。這個動作就是當直升機快到頂點時,整個機體快變成頭下腳上,此時如果不將主旋翼由正角度改為負角度,則直升機在圓頂點就會有下沈的現象,因為此時主旋翼的風是往上吹,所以機身會被吹下來,形成一個很奇怪的斛斗。
ROLL也同LOOP,是機體高速前進時,所作的側滾,因此IDLE UP在特技飛行時,是一個很重要的開關。
3-2接收機
配件應包含4.8V接收機用鎳鎘電池與開關組
接收機接收信號的方式有PPM與PCM兩種,PPM就是FM輸出,接收機收到FM信號,轉成伺服機能了解的信號而變成動作,優點是信號轉換快,缺點是容易受到干擾。
PCM是發射機裡面設有密碼,接收機若解碼解不出來時(就是不同廠牌但同頻率的接收機),則接收機會被鎖住,直到干擾解除為止,缺點是接收機要解碼,因此動作會有一點點延遲(但我們感覺不出來),優點是干擾時,伺服機就不動或是轉到以前在地面上設定的角度,不像FM接收機,受到干擾時,伺服機不但不聽話,同時還會一直抖動,若飛到跟你同頻率的發射機附近,可能飛機會被他接收,不過因為直升機被干擾,通常以摔機收場。
PCM發射機受干擾時,若沒設定保護,則伺服機就定在被干擾那一刻的角度,若每個動作有設定保護,則伺服機會自動跑到設定位置而停住,不過同樣的,只要被干擾,PCM接收機也會以摔機收場,但下場比較輕微,因為伺服機鎖住,飛行方向一定,人員比較容易躲避,而FM干擾時,伺服機亂抖,飛行方向不定,那就非常危險。我有一次被人干擾,只是他的天線沒拉出,我的全拉,因此我的直升機還聽話,不過他的直升機就被鎖住了,因為我的功率強,他的弱,所以我的直升機接收到很微弱的干擾,他的接收機收到兩個信號,所以我的沒鎖住,他的鎖住了。若用FM(PPM)的接收機,我的直升機一定摔機。

3-3伺服器
伺服機是將發射機發出的信號經過接收機後轉為力量輸出,用來拉動每個舵面,因此伺服機在遙控設備中所佔的比重非常大,因為它是將信號轉為動作,因此不好的伺服機會影響直升機在空中的表現。
用在直升機上的伺服機必須使用高單價、高速度、高扭力型,因此經濟許可的話,建議初學者換掉遙控器所附的伺服機,全部採用高級伺服機。
伺服機的規格包含以下幾項:
1. 尺寸,公分或公釐,表示長寬高
2. 適用電壓,一般都為4.8—6伏特,不過直升機都用4.8伏特,不建議用6伏特,不過有些廠商標示不清楚,因為6V時,伺服機的扭力與角速度的數據較好看,因此一般廠商都是標示6V的數據,可是一般人在飛直升機時都是用4.8V的電壓。
3. 扭力,單位為?Kg/cm,表示伺服機在距擺臂中心一公分處,可拉起(或舉起)?公斤的物體,不過有些廠商標示不清楚,因為馬達力量有分瞬間力量與持續力量,一般廠商都指標示瞬間力量而已,因為瞬間力量的數據較大,數據是越大越好。這是力矩單位。
4. 角速度,單位為?sec/60°,表示伺服機以最大轉動速度的情況之下,轉六十度時,需要多少時間,數據是越少越好。
5. 軸承數目,最好有兩顆
6. 馬達形式,最好為無核心馬達(coreless)
要如何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伺服機呢?當然就是從上面六點來看,不過要買伺服機時,最好先要有一本廠商目錄,例如你用A牌遙控器,最好就要有一本A牌的目錄,因為伺服機的規格都在裡面,初學者可依目錄所建議適合直升機用的伺服器即可。用在直升機的伺服機有五顆,其中油門的負擔最小,因此這個伺服機就不太要求扭力;而升降舵與副翼則差不多,扭力與速度都需要;方向舵則必須配合陀螺儀做一個選擇,若使用一般傳統機械式陀螺儀的話,可選擇和升降舵一樣的伺服機,若使用壓電式陀螺儀的話,則速度越快越好,力量普通就可以了;最後一顆伺服器則用在Pitch上(主旋翼傾角),這顆伺服器則要求力量越大越好,因為它的負擔最重。
速度要如何選擇呢,除了方向舵伺服器外,最好其他的速度要一模一樣;力量要如何選擇呢,除了油門最輕、主旋翼傾角最重外,其他可以一樣。速度一般都為0.22sec—0.26sec為最常見的規格,而力量通常3.5Kg最普通。
我自己認為較適合的規格如下:
1. 油門0.22sec;3.5Kg(速度與力量配合即可)
2. 升降舵0.22sec;4kg(速度與力量適合即可)
3. 副翼0.22sec;4Kg(速度與力量適合即可)
4. 方向舵(使用壓電式陀螺儀)0.11sec;4Kg(速度優先)
5. 主旋翼傾角0.22sec;5Kg(力量優先)
一般國內常見到的遙控器廠牌有 Futaba(雙葉,日本品牌,台灣製造,工廠在高雄楠梓加工區,台灣經銷商為固來公司等等),在我主觀印象中,適合直升機的遙控器為FF8 Super ,FF9..
JR(日本遠隔制御,日本品牌,日本製造,至於有沒有東南亞工廠就不知了,台灣代理商為不二屋公司),在我主觀印象中,適合直升機的遙控器為3810,JR 9X(我是很想買10X,但真的太貴了,9X應該夠好用了吧!)
目前所謂微電腦控制遙控器都有CCPM十字盤功能了,CCPM是JR發明出來的名詞(但HIROBO/Kalt/Kyosho等遙控模型大廠,都有發展這套系統,只是名稱不一樣罷了,所謂CCPM,就是原先十字盤控制點是90度,用兩顆伺服器控制升降與副翼,用來改變十字盤傾角,TT/JR/Kyosho等多數十字盤均屬這種構造,而HIROBO則用三顆伺服機控制,第三顆使十字盤能上下移動,進而改變主旋翼的攻角),改為120度來控制十字盤,優點是控制機構較簡單(連桿少很多),同時用在螺距,是由三顆伺服機同時動作,所以出力較輕!缺點是要遙控器混控配合。

网友A:
多謝分享 !
繁體字 我們香港的機友易看好多.

网友:
繁体字,看的好吃力啊。。。 眼睛都花了。(所以没细看)

楼主:
简体字版

转:直升机专用遥控器,功能说明
引擎直升机适用,但与电动用的大同小异
遥控器是模型迷最重要的器材,一台不好或不就手的遥控器可能会让人丧失信心,因此选择一台不错又耐用的遥控器使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购买遥控器除了选厂牌与功能外,还得靠您把它正确组合到直升机上,这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遥控器的调整可参考下面的章节。
遥控器购买时要选直昇机专用5动以上,何谓五动呢?一般我们称为几动是指遥控器能控制多少伺服机而定,像车子的控制只要两动即可,也就是前进后退与左右转,所以就需要两动遥控器,而最简单的直升机遥控器就必须要五动遥控器了。
整套遥控器应有发射机一台,9.6V发射机电池一组,接收机一个,4.8V接收机用充电电池一组,伺服机五个充电器一个,接收机开关组一个,说明书一本等等。
能控制直升机的遥控器很不简单,现在的遥控器都标榜电脑控制,因为直升机飞行时,需要动到的动作很多,所以必须利用电脑来控制动作的变换。例如当直升机随着油门加大后,扭力自然会增加,这时若不控制方向舵时,机身就会慢慢旋转 (随扭力大小而旋转快慢 ),因此较高级的遥控器就有增益的功能,能随油门加大而改变尾旋翼的角度,以抵销扭力。而引擎出力急增或剧降时,扭力也会随之变化,因此有加速度(acc)的功能。(用了直升机专用遥控器,就不需要溷控板装电动直升机了)
刚刚说遥控器至少要有五动,我就简介一下:
1. 油门控制
2. 机身前后
3. 机身左右侧滑
4. 机身旋转
5. 主旋翼攻角等(有些小型电动直升机是固定螺距,因此不需要这个动作)
不过在我认为,直升机遥控器最好要有六动才行,因为上空飞行时,还要控制陀螺仪的出力,因此要多出一个动作来控制陀螺仪感度(有些电动直升机用的陀螺仪,只有一段感度,因此这一动也就不需要了)。在台湾,由于遥控器大都由日本进口,因此摇杆对应各动作的方式一样是承袭日本的配置方式。以前遥控飞机的摇杆配置採用油门与副翼配置在一起,升降舵与方向舵在一起,因此在约定俗成的情况之下,日本与台湾的遥控直升机摇杆配置方法也和以前的遥控飞机一样,这和一般实机的操纵方式不一样,实机只有一根操纵杆,驾驶员用右手或双手控制操纵杆,操纵杆前后推拉时,飞机为向下前进或往上爬升(升降舵),操纵杆左右移动时,飞机会左右横移(副翼),而实机的方向舵则利用两脚来蹬舵的大小,因此实机和遥控模型中日系摇杆配置方式不太一样,我想这是因为当初遥控飞机发展期间,因为升降舵与副翼分别由两隻摇杆控制时,飞机飞行动作较不易因为拇指不小心移动而导致姿势变化,所以日系摇杆都将升降舵与副翼分别配到不同摇杆上,而美系遥控器是因为美国私人飞机十分发达,摇杆的配置较接近实机,所以初学者在购买遥控器时,一定要注意摇杆的配置问题,因为有些人会托亲朋好友到国外买遥控器回来,若不幸买到美系或欧系的遥控器时,可能以后只能自己飞了,因为用这种配置的高手较少,所以在调整与试飞时,没人实地帮忙,在练习与调整上,可能会衍生不少问题。据我所知某些高级遥控器有摇杆配置模式改变的项目,而台湾买到的遥控器有些没这个选择模式,因此若有人想买遥控器,而且飞行时想用接近实机的操纵方式,最好选择有摇杆变换模式的遥控器较好。
我以前买过JR  X-388s的遥控器,所以我用它来介绍一下它的直升机遥控器的功能,不过目前这台遥控器已经停产了,我也换成3810遥控器了:
JR X-388s中388的3是表示三种模式(直升机、飞机与滑翔机),8是指可记录八台模型的设定值,最后一个8是指八个动作。(令我纳闷的是,3810中的8指八动,10指十台记录值,和388的标示法不一样,而JR-347就和388的表示法一样。)
配件包含:
1.五个511伺服器(台湾配五颗,不过日本只配四颗)
2.充电器
3.摆臂等配件
4.4.8V 1100mah接收机用镍镉电池
5.9.6V 600mah发射机用电池
6.九动SPCM接收机
7.开关组
8.八动全功能发射机
3-1发射机
配件有发射机、发射机电池组(9.6V发射机用电池)、天线等(最好再买一条吊带与发射机保护盒)
功能大约有,:
1.大小动作比例(DUAL-RATE含升降、方向与副翼三动)
2.指数动作比例(EXP含升降、方向与副翼三动)
3.伺服机正逆转(全部动作)
4.中立点辅助微调(类比式与数位式两种微调,全部动作)
5.左右(或上下)舵角调整(全部动作)
6.特技飞行中立点调整(含升降、方向与副翼三动)
7.主旋翼攻角溷控
8.自转降落开关(Hold)
9.油门曲线(Normal、Idle1、Idle2共三种),各段行程均可分割成五段输出
10.主旋翼曲线(Normal、Idle1、Idle2、Hold共四种),各段行程均可分割成五段输出
11.倒飞设定
12.尾旋翼溷控功能
13.加速度溷控功能
14.程式溷控功能(可设两种功能)
15.PCM设定
16.教练功能
17.倒数计时器
18.开机时间计时器
3810增加陀螺仪自动感度设定
以下为三种模式均适用:
1.模型模式转换
2.模型名称输入
3.形式选择开关
4.资料重设开关(Reset)
5.旋翼溷控选择
6.调频转换(SPCM,ZPCM,PPM即FM)
7.拨杆形式转换(日规、美规、欧规,但台湾进口的日规遥控器无此功能)
8.AUX2动作转换
9.程式拷贝功能
另外还有一些功能如下:
1.警铃
2.电压不足警告
3.LCD萤幕显示
一般来讲,直升机遥控器只需五动就能控制了,不过这五动都由两隻摇杆来控制,如果是六动遥控器的话,则第五动通常为Gear (起落架),第六动通常为Pitch (主旋翼倾角)若为七动遥控器的话的话,第七动为AUX 1,以下则依AUX 2 , AUX3类推,不过从第六动以后都不使用摇杆,而是採用开关或是旋钮,开关型只能控制伺服器从一定点转到另一定点,通常这种第五动开关只用来控制起落架或陀螺仪力度大小,旋钮型就能控制伺服器旋转,就跟摇杆控制伺服器一样。
直升机遥控器上有一堆开关或旋钮,通常开关或旋钮旁都附有英文简写,例如IDLE UP , HOLD等等,我就来介绍一下各种开关或旋钮应用在何种场合。
1.HOLD:为两段扳动开关,用于自转降落中。直升机如果引擎熄火或是尾旋翼突然鬆脱,还是有可能将机体平安降落,因为主旋翼本身有惯性,加上主旋翼角度能改变,所以引擎失效时,直升机旋翼还能处于旋转的状态,操纵者就能利用这种特性,而将直升机平安降落。而HOLD Switch  就是模拟引擎失效的情况,设定时,可将HOLD打开时,引擎呈现熄火的状况就行了,不过一般练习时,都是将引擎调在怠速的状况,以免落不好时,还能有挽救的机会。不过主旋翼角度曲线还要设定,这部份可参考高级动作的章节
使用的时机用于刚要由高空降落时,可练习模拟引擎熄火,要拯救机体的状态。进入降落航道时,可将HOLD打开,这时油门摇杆要拨到最低,让主旋翼以负角度尽量加快转速,快到地面时,要拉升降舵降低进场速度,并要将油门操纵杆往上推,增加主旋翼的风量,以抵消下降速度,此时就能安全降落了。
2.IDLE UP:为三段扳动开关,用于特技飞行中(一般初学者练习停悬时用不到此功能)。直升机除了极速可能比飞机慢外,飞行的动作会比飞机多,而IDLE UP的功能就是要使直升机的动作标准及好看。
高级的遥控器有两段IDLE UP ,分别控制不同的花式动作(所对应的动作可由操纵者自行设定)。打开此开关时,操纵油门控制杆时,油门就会在二分之一油门处到全油门间移动,而油门控制杆就能够控制主旋翼角度及尾旋翼连动,达到高速油门时,能够控制主旋翼角度大小(例如负角度或正角度)。
使用的时机用于LOOP (三百六十度斛斗)、ROLL(测滚)与3D(或倒飞)飞行。 LOOP即高速进场时,立即拉起升舵,使飞机做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斛斗,这种动作在飞机上做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即使引擎转速不变的话,飞机画过的轨迹圆变化不会很大,较接近真圆,但如果由直升机做起来的话,可能这个圆会变成草写的l (L),一般来讲,普通的观众看到LOOP就很高兴了,不会管LOOP到底做的好不好,但以要求较严的角度来看,这种LOOP实在不好看,更何况直升机要做一个标准的LOOP也不是很难的事,只要想做LOOP时,先打开IDLE UP的开关,当拉升舵使直升机快到圆的顶点时,将油门操纵杆拉到低处即可。这个动作就是当直升机快到顶点时,整个机体快变成头下脚上,此时如果不将主旋翼由正角度改为负角度,则直升机在圆顶点就会有下沉的现象,因为此时主旋翼的风是往上吹,所以机身会被吹下来,形成一个很奇怪的斛斗。
ROLL也同LOOP,是机体高速前进时,所作的侧滚,因此IDLE UP在特技飞行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关。
3-2接收机
配件应包含4.8V接收机用镍镉电池与开关组
接收机接收信号的方式有PPM与PCM两种,PPM就是FM输出,接收机收到FM信号,转成伺服机能了解的信号而变成动作,优点是信号转换快,缺点是容易受到干扰。
PCM是发射机裡面设有密码,接收机若解码解不出来时(就是不同厂牌但同频率的接收机),则接收机会被锁住,直到干扰解除为止,缺点是接收机要解码,因此动作会有一点点延迟(但我们感觉不出来),优点是干扰时,伺服机就不动或是转到以前在地面上设定的角度,不像FM接收机,受到干扰时,伺服机不但不听话,同时还会一直抖动,若飞到跟你同频率的发射机附近,可能飞机会被他接收,不过因为直升机被干扰,通常以摔机收场。
PCM发射机受干扰时,若没设定保护,则伺服机就定在被干扰那一刻的角度,若每个动作有设定保护,则伺服机会自动跑到设定位置而停住,不过同样的,只要被干扰,PCM接收机也会以摔机收场,但下场比较轻微,因为伺服机锁住,飞行方向一定,人员比较容易躲避,而FM干扰时,伺服机乱抖,飞行方向不定,那就非常危险。我有一次被人干扰,只是他的天线没拉出,我的全拉,因此我的直升机还听话,不过他的直升机就被锁住了,因为我的功率强,他的弱,所以我的直升机接收到很微弱的干扰,他的接收机收到两个信号,所以我的没锁住,他的锁住了。若用FM(PPM)的接收机,我的直升机一定摔机。
3-3伺服器
伺服机是将发射机发出的信号经过接收机后转为力量输出,用来拉动每个舵面,因此伺服机在遥控设备中所佔的比重非常大,因为它是将信号转为动作,因此不好的伺服机会影响直升机在空中的表现。
用在直升机上的伺服机必须使用高单价、高速度、高扭力型,因此经济许可的话,建议初学者换掉遥控器所附的伺服机,全部採用高级伺服机。
伺服机的规格包含以下几项:
1. 尺寸,公分或公釐,表示长宽高
2. 适用电压,一般都为4.8—6伏特,不过直升机都用4.8伏特,不建议用6伏特,不过有些厂商标示不清楚,因为6V时,伺服机的扭力与角速度的数据较好看,因此一般厂商都是标示6V的数据,可是一般人在飞直升机时都是用4.8V的电压。
3. 扭力,单位为?Kg/cm,表示伺服机在距摆臂中心一公分处,可拉起(或举起)?公斤的物体,不过有些厂商标示不清楚,因为马达力量有分瞬间力量与持续力量,一般厂商都指标示瞬间力量而已,因为瞬间力量的数据较大,数据是越大越好。这是力矩单位。
4. 角速度,单位为?sec/60°,表示伺服机以最大转动速度的情况之下,转六十度时,需要多少时间,数据是越少越好。
5. 轴承数目,最好有两颗
6. 马达形式,最好为无核心马达(coreless)
要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伺服机呢?当然就是从上面六点来看,不过要买伺服机时,最好先要有一本厂商目录,例如你用A牌遥控器,最好就要有一本A牌的目录,因为伺服机的规格都在裡面,初学者可依目录所建议适合直升机用的伺服器即可。用在直升机的伺服机有五颗,其中油门的负担最小,因此这个伺服机就不太要求扭力;而升降舵与副翼则差不多,扭力与速度都需要;方向舵则必须配合陀螺仪做一个选择,若使用一般传统机械式陀螺仪的话,可选择和升降舵一样的伺服机,若使用压电式陀螺仪的话,则速度越快越好,力量普通就可以了;最后一颗伺服器则用在Pitch上(主旋翼倾角),这颗伺服器则要求力量越大越好,因为它的负担最重。
速度要如何选择呢,除了方向舵伺服器外,最好其他的速度要一模一样;力量要如何选择呢,除了油门最轻、主旋翼倾角最重外,其他可以一样。速度一般都为0.22sec—0.26sec为最常见的规格,而力量通常3.5Kg最普通。
我自己认为较适合的规格如下:
1. 油门0.22sec;3.5Kg(速度与力量配合即可)
2. 升降舵0.22sec;4kg(速度与力量适合即可)
3. 副翼0.22sec;4Kg(速度与力量适合即可)
4. 方向舵(使用压电式陀螺仪)0.11sec;4Kg(速度优先)
5. 主旋翼倾角0.22sec;5Kg(力量优先)
一般国内常见到的遥控器厂牌有 Futaba(双叶,日本品牌,台湾製造,工厂在高雄楠梓加工区,台湾经销商为固来公司等等),在我主观印象中,适合直升机的遥控器为FF8 Super ,FF9..
JR(日本远隔制御,日本品牌,日本製造,至于有没有东南亚工厂就不知了,台湾代理商为不二屋公司),在我主观印象中,适合直升机的遥控器为3810,JR 9X(我是很想买10X,但真的太贵了,9X应该够好用了吧!)
目前所谓微电脑控制遥控器都有CCPM十字盘功能了,CCPM是JR发明出来的名词(但HIROBO/Kalt/Kyosho等遥控模型大厂,都有发展这套系统,只是名称不一样罢了,所谓CCPM,就是原先十字盘控制点是90度,用两颗伺服器控制升降与副翼,用来改变十字盘倾角,TT/JR/Kyosho等多数十字盘均属这种构造,而HIROBO则用三颗伺服机控制,第三颗使十字盘能上下移动,进而改变主旋翼的攻角),改为120度来控制十字盘,优点是控制机构较简单(连杆少很多),同时用在螺距,是由三颗伺服机同时动作,所以出力较轻!缺点是要遥控器溷控配合。

网友:
顶阿,为魔友造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謝分享 !
繁體字 我們香港的機友易看好多.

老兄有空学习中文, 你们香港人中文这是差, 最大本事把口语用书面表达。语法,语义完全不懂, 洋泾浜英语。
真为你们害臊!

网友(2008-12-16):
顶...正在找这样的东西...NEW HAND <====

网友:
字太多了 按没耐心看

网友:
谢谢LZ配上图就更完美拉:loveliness:

网友:
收藏!说明书上的左右手设定都不一样,看图是美国手。实际原来都是日本手啊!

网友(2009-08-15):
看不懂繁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