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2200mah15C使用感受

楼主(2008-11-05):
花牌15C电池用了10多个循环了,想写点感受。
花牌送货还是很快的,到手称了下有150多克,并非以前贴子说的180克左右。
后来仔细看了网上的描述,15C的是150多克,20C才是180克。估计是换电芯了。15C的也没有标内阻,20C标6毫欧。
使用下来,感觉这个15C电的放电能力和放电时间都没有我的亚托20C的原装电好。悬停时电机的声音都大不一样,花牌的感觉有点像喘气的感觉。以飞到电显报警为准,花牌悬停只8分钟,亚托的能满10分钟。
不过用15C和20C的比放电能力好像有点不公平,但比放电时间总是公平的吧:P
花牌15C电飞到电显3.3V报警下来,单节电压会回电到3.7V;亚托20的原电也飞到电显3.3V报警下来,单节电压只回电到3.4V。
说明花牌的内阻比较大,特别在放电的后段,能从JJ的姿态感觉到。因此飞完一块电花牌的温度也比亚托原电要高。
感觉这个花牌15C电好像没有大家说的好,亚拓原电也没有大家说的差。
有点庆幸只买了一个试试,我想以后我还会买一个20C的试试吧:P
循环寿命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花牌45元的充电器还是OK的,我分析过其电路,还是合理的,串充加平衡,甚至还是停充检测,实际效果也可以。
以上评论只针对我手头的那个花牌15C电和亚托原电。
我的JJ是450SEGF标配,螺距转速都是按说明书调的。

-----------------------------------------------------------------------

后记:这块电后来衰弱很快,于是我找了老高,他二话不说给我换了!赞这样的售后!

网友A:
呵呵!~花的循环数还是不错的。去年5。1买的15的花,到现在早超过200个起落了,还在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花的循环数还是不错的。去年5。1买的15的花,到现在早超过200个起落了,还在服役中~!

呵呵,希望如此吧:)
你的电池是多少克的?可能和我的版本不一样哦。。。

网友:
花牌我用的也不错呀,呵呵

网友:
花牌我用的也可以  ,呵呵

网友:
我看我朋友的那一个花牌的电池,飞几十起落好像就没力了,大家有什么好一点的电池推建呢?

网友:
大家都飞到3.3V么?

网友:
我朋友几块花牌用了几十个循环都大肚了 估计和货源批次有关系的 时好时坏  难说呀

网友B:
呵呵,两种电池我都有,都使用过一段时间,应该有发言权.
        我用的花牌非常不错,容量和单片压差都很好,这个不光是使用感受,用X6充时,有数据能看得到的,最关键的是它耐操!如果怀孕了,还包打胎,呵呵,老高包换,电池用到后阶段力气下降是肯定的,绝大多数电池都是这样,因为电压低了那么多,..想要很黄暴力好象花牌有种200多块的引脚是两端接出的电池,可以达到非常平稳放电的要求.我米不够,没有试,这个是听朋友说的.
      另外楼主用20C和15C,比较,特别是在电压末端来比较,因为内阻的关系,肯定表现大不一样,要是一样,大家都买15C的好了...犯不着去买又贵又重的高C数电池....
     关于亚拓电池,内阻确实低,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即使你再小心使用,仍然会交做爸爸的桃花孕...我的2块亚托电池全鼓了.亚托做的产品其他都好,就是电池不好,我的亚托电池就是2个朋友分别买了450后当垃圾似仍给我的,回头丢一句:你飞泡沫机,拿去吧..
     说我是托也行,我愿意. 说实话.

网友:
我用过花牌好几批, 实话说, 每批不一样

关键是服务要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两种电池我都有,都使用过一段时间,应该有发言权.
        我用的花牌非常不错,容量和单片压差都很好,这个不光是使用感受,用X6充时,有数据能看得到的,最关键的是它耐操!如果怀孕了,还包打胎,呵呵,老高包换,电池 ...

补充下吧:在飞行初段都能感觉到两种电动力上的差异,后段就更不用说了。
或许就是15C和20C的差别吧?但我只是悬停简单航线而已。
请问你的15C电是多少克的?我怀疑都不是一批了。。。:P
亚托原电整个放电过程很平均,就等她怀孕吧。
我每个充放电循环都有习惯记录,到时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实验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yt从来不生产电池, 只是贴牌。

网友:
我也准备开始测试,都是20C的,包括花牌、亚拓、AKE、top-x等,电池正在路上

网友:
我用的花牌20C,6、7月时候买的,12块花牌,飞450飞了有30个充电的样子,换500后,自己吧电池拆散,筛选后重组成6颗6S的电池,现在6颗已经飞了10轮充电了,没胀,没高温,每次飞了下来还是450那样的感觉,温温的,感觉花牌电池还是非常不错了,但是还是要抵制一下暴利,这个电池的出厂价格远远低于零售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下吧:在飞行初段都能感觉到两种电动力上的差异,后段就更不用说了。
或许就是15C和20C的差别吧?但我只是悬停简单航线而已。
请问你的15C电是多少克的?我怀疑都不是一批了。。。:P
亚托原电整个放电过 ...

我的15C是林克通的,只飞小固定翼了,其他还有花牌,EMAX,YT和不知名的山寨货都是20C或者25C的,同容量同C下花牌最重,YT最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5C是林克通的,只飞小固定翼了,其他还有花牌,EMAX,YT和不知名的山寨货都是20C或者25C的,同容量同C下花牌最重,YT最轻

是啊,大家都说花牌重,但我的15C就不重…下次要买个20C的:$

网友:
继续学习~~~~~~~看来花牌口碑还行~

网友C:
个人感觉花牌可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