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 450v1 vbar旋翼头改进版

楼主(2008-11-05):
第一次改的旋翼头,为了解决大桨夹球头离中联过近的问题,用舵机臂装在原来球头的位置,再把球头装在舵机臂上的方法来延长力臂,可是这样的做法强度很差,可靠性不高。
今天在网上看到鬼佬的改法,茅舍顿开。上图,希望给大家有所帮助。
整个改装过程无破坏性,能很方便的再改回有副翼版本。
1、拆除限位块上一边的希拉臂,保留另一边的。在保留的那一边,原来和副翼框连接的拉杆改成和十字盘连接,长度改成合适的就可以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旋翼头转动的时候,能通过限位块和希拉臂,带动上十字盘转动。
2、把副翼框,跷跷板拆下,把贝尔臂从翘翘板上拆下,装到中联原来固定跷跷板的螺丝孔位上。连杆的连接和原来有副翼的时候是一样的。
看一下附图大家就明白了。
简单两步,改装完毕,比我第一次的方法可靠性高多了。

第一次搞的,可靠性很差

第一次搞的,可靠性很差

第二次搞的

第二次搞的

第二次搞的

第二次搞的

第二次搞的

第二次搞的

网友:
呵呵,这家伙,又在放毒了~~~~~~~~~~

楼主:
可惜俺的十字盘舵机返厂了,没办法试飞!

网友:
上个视频来看下

网友:
好,支持下

期待下一步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俺的十字盘舵机返厂了,没办法试飞!

十字盘舵机明天就到,周日搬板凳看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舵机明天就到,周日搬板凳看炸机

 乌鸦嘴!

网友:
十字盘这样改还能飞3D吗?

网友:
方法不错啊,顶一下

网友B:
泰世的好像也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
无副翼的看起来就是要牛一点,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泰世的好像也是这样的设计.

gaui的设计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ui的设计完全不同。

对,gaui的结构精简很多。不过gaui的是专用旋翼头。
如果是在原有旋翼头基础上无损改装的话,我这种方法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等炸机视频

网友(2008-12-17):
哈哈,我也改了,但没有装无副翼操作系统,不知道怎么样,期待下次飞行~~~~

网友D:
..

..

这些是多余的没用的

这些是多余的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我的相位器是没有固定在主轴上的。
如果没有这个连杆撑着的话,相位器就会往下掉,就没办法卡住中联上的两根定位针。这就导致上斜盘不能和中联同步转动,连杆就要拧成麻花了。

网友:
有一参考图

图片

楼主:
找不到这小东东。
你这种结构,看起来更平衡。

网友:
 试过了  可以飞 就是太灵活了 哈哈
不知道还要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