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跳舵。

楼主(2008-11-05):
刚入魔界,做了第一架KT330S,装上设备后想试一下,插上电源后,TDF6A遥控还没有打开,三个舵机疯了一样的摆动,晕,摆动的幅度太大了,马上拔掉电源,汗。看来附近的干扰太大。还好舵机都没坏。 又试了几次,没干扰时一切正常。我的晶体是买控时带的,频率72.750MHZ。问一下模友换晶体该换频率多少的能解决问题?   谢谢。

网友:
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先开发射机在开接收机

网友A:
新人的致命错误!  任何遥控设备都要求先开启发射机后再接通接收电源,不然跳舵是必然的,跟晶体没有关系

或者换用PCM设备,不会这样抖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tdf

连楼主的内容都没看吧,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tdf

无良的回复!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  如果先开发射机,再接通接收机,不跳舵的话,是不是不影响遥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人的致命错误!  任何遥控设备都要求先开启发射机后再接通接收电源,不然跳舵是必然的,跟晶体没有关系

或者换用PCM设备,不会这样抖舵

什么叫必然,你在搞笑吗?
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只是为了提高安全性而已,这跟跳舵抖舵没有任何关系,哪个先开都一样,如果你确定不会造成危险的时候。。。

网友:
我的习惯是先开控,再开接收电,即使现在用的是PCM也养成这个习惯了!我认为有一个良好习惯是很重要的,远离危险!安全第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必然,你在搞笑吗?
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只是为了提高安全性而已,这跟跳舵抖舵没有任何关系,哪个先开都一样,如果你确定不会造成危险的时候。。。

我很久没在这个板块跟人争论问题, 但我看到你的回复确实不能忍!   我搞笑么?如果你玩电动的,如果你用的PPM,尽管先开接收机,先开动力电好了,没人拦着你!

对于一个讲科学的项目-------航模,对于你这样说什么“哪个先开都一样”的人,我不得不反驳!

网友:
不开控接通电源你将成为机机失控后的第一个活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久没在这个板块跟人争论问题, 但我看到你的回复确实不能忍!   我搞笑么?如果你玩电动的,如果你用的PPM,尽管先开接收机,先开动力电好了,没人拦着你!

对于一个讲科学的项目-------航模,对于你这样说 ...

好吧,我误解你的意思了,我道歉。。。

网友:
不用道歉,我这人脾气冲,还是多多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