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丝横轴有必要打胶吗?

楼主(2008-11-05):
听说外丝横轴螺帽是自锁式的,还有必要打胶吗?

网友:
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
我是不打胶的,直接拧上就用了

网友A:
新螺母是不用的。使用几次以后要加胶更加安全。因为塑料防松垫也是有寿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螺母是不用的。使用几次以后要加胶更加安全。因为塑料防松垫也是有寿命的

顶!我就是因为塑料防松垫圈松了导致射浆。恐怖啊!现在我每次换横轴都要上螺丝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