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科曼奇改无刷能不能这样省钱改?

楼主(2008-11-05):
原参数:(1) 主旋翼直径:Φ340mm (2) 总重量:约242g         (3) 机身长:435mm,宽:95mm,高:185mm (4) 电机型号:180马达*2pcs         (5) 装配:RTF (6) 发射机:标准四通道2.4G发射机(含教练开关,模拟端口)         (7) 混控系统:4合1控制器(包含:陀螺仪、电子调速器、接收机、混控)         (8) 伺服器:数字伺服器;(重量:7.5g,扭力:1.0kg.CM,速度:0.1S/60°)         (9) 电池:7.4V 800mAh锂聚合物电池组

1818无刷电机       2个 重量15g*2=30g 原180电机*2重量应该为25g*2=50g,可以节省20g重量拉力可达300G*2=600g

鹰之舞
紫金铃系列--1818-超轻迷你马达
详细资料《15克》
KV值:3600
重:15G
拉力:300G
7.4V
,马达小巧轻盈,全重仅为15G,拉力可达300G,负载工作电流仅为:15A。

或者用AEO C10 超小无刷电机 8g*2=16g 节省重量34g 但是拉力为最大145g*2=290g

C10 KV2900

Propeller Test Volts(V) Test Current(A) Thrust(g) Thrust(oz) Power(W)
GWS ep4025     7.4            3                          87               3.1             22.2
GWS ep4025     11.1          5.3                       145             5.1             58.83
GWS ep5030     7.4            4.2                        105            3.7             31.08

KV2100为工作适合在3A之下电流,并且2900KV为连续的工作
适合在4A之下电流

AEO C10
KV 2900 2100
绕组材料 度银线 铜
重量(盎司) 0.28 0.28=8g
尺寸(mm) 17.8 X 15 17.8 X 15
电机直径(mm) 2 2
电机度(mm) 6 6
空载 10V 0.5A 10V 0.5A
最大电流 2.9A 2.5A
瞬时最大电流 3.5A 2.9A
最大功率 25W 23W
推荐桨 4*2.5 4*2.5
推荐电池 2S 2S
KV2100 is fit for working under the current of 3A,and 2900KV is fit for continous
working under the current of 4A

ESKY 华科尔 LAMA V3V4004 4#5#53#电直升级无刷转换器 升级件 1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0214fd56fbe60d1104aeb1a0f601f85.jhtml
(这样可以省去好盈10A电调  2个 和 esky 0704A陀螺   1个)

科曼奇原配2.4G接收

科曼奇原配科曼奇机身

科曼奇原配7.4v 800mah锂电池

发射机科曼奇原配4通道2.4G

网友:
电调省不了。1818无刷需电调驱动!

网友:
我刚改好了无刷LAMA,发现C10的动力应该没有145g,实际应该是110g左右,飞不高的

1818最合适了,

网友:
A.K.E冰峰雷电300SH-50无刷马达(5000KV)
  请问这个无刷,适合改造lama吗?

如果转速太高,可以通过增加齿轮齿数减速,这样可以吗?

A.K.E冰峰雷电300SH-50无刷马达拥有5000KV的极高转速,这一转速值的无刷马达非常适合于EP100和EP200级电直使用,搭配原机配送的齿轮,就可获得充沛的动力和低温省电的特性。冰峰雷电300SH-50无刷马达拥有极佳的工作效率,最神奇的地方是尽管它转速极高,并且没有安装风扇(风扇可选装),但是工作温度却与环境温度相当,飞行后用手几乎感觉不到温度,这意味着它非常省电,比普通无刷马达可多为EP100/EP200提供多1-2分钟的留空时间。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fef6d6e2b2e0.jhtml
规格参数
KV值:5000RPM/V
轴径:2.3mm
重量:28g (约)
最高电压:7.4V(2S锂电)
空载电流:2.5A
最大电流:20A
工作效率:>90%
最大功率:180W

* 本电机兼容市售主流无刷电调。

楼主:
看来1818是最合适了,如果有有刷转无刷的电调驱动转接器就更完美了哦

楼主:
1818的作者,正在制作2mm轴 加增一个螺丝孔的新1818,大家一起期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818的作者,正在制作2mm轴 加增一个螺丝孔的新1818,大家一起期待吧!

1818的作者是谁,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