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KT飞翼,1.8米,

楼主(2008-11-05):
我做了个KT飞翼,1.8米,重650克。  不止到能不能飞,希望大家给我个建议!  还有,我就是不知道飞翼靠副翼控制方向灵活吗?  会不会产生俯仰下滑? 如果我要是加了个方向舵,会是什么效果?   我要把它机翼上反角做大点会平衡性好吗V型?     高手解答!!!
动力  =2212  1050KV [22安]  无刷   11.1V拉力850克
电池 9.6V  1800毫安电池    255克
2个 9克舵
  天九   9接
33安电条
1047 浆

楼主:
对了,设置襟副联动,会是什么结果?可行吗?

网友:
襟副联动?
飞翼的舵面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我知道副翼控制方向比较灵活,看样子 你这个飞翼可能会太灵活。

网友:
后掠也太小了吧    重心一定压不过来

网友:
飞翼

注意一下推力线和沿翼展方向的二根碳纤管加强樑加了没有,应当飞得起来的,先手郑滑翔一下,调好重心。

楼主:
我想知道,副翼控制左右,灵活吗? 襟副联动会不会栽头?

因为襟翼在后面,重心在中间,我让襟翼同时上翘,可能要突然仰角,抬头吧?  会吗?

网友:
就是我们常说的混控

如果遥控器不支持混控就最好单独买一个混控

网友:
看看我这里

很成功的,飞翼是最好飞的一种模型了,翼载荷小,控制简单。

大飞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6233&highlight=%2Bzjjyjly

大地震时飞丢了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3266&;highlight=%2Bzjjyjly

网友A:
呵呵..听楼上的准没错喇.他经验丰富..

网友:
有贴基本上见到鱼春的面,水王啊,哈哈哈

网友:
过讲了

引用 网友A:
呵呵..听楼上的准没错喇.他经验丰富..

其实我也是才接触模型2年多一点,还是新手,要学习的还很多,只是我把它作为了业余爱好了。

网友:
飞翼没必要搞襟翼吧?就两个副翼就很灵活了,很多情况下会觉得太过灵活,所以最好把舵量设到50%更好控制。

网友:
电机这么固定啊~从图中没看出来~

网友:
飞翼灵不灵活,其实与飞行速度,舵量大小,舵度小,舵位置 ,机翼长短 都息息相关
以现有配置2212/1000kv+1047桨+9.6v 看来,此飞翼应属于慢慢飞模式
因此舵量应该维持原状100%即可,可视第一次试飞时的灵敏度再作调整即可
由于飞翼转的原理是靠后面两片升降舵差异造成飞翼飞行时的平衡差异来改变飞行方向
因此装上方向舵,对于转弯并无太大帮助

此机除非在电机两侧再加装另两片襟翼(可与现有副翼实行襟副翼混控) 否则单单以现有的两片副翼
无法实现襟翼慢速降落,或是空中煞车的效果

楼主:
看了这么多的帖子!

也了解许多!  你们的飞翼在转弯时候掉高度吗?  还有,我用的控是天九啊,带襟副连动功能!就是不知道没有翼型、会不会好飞???

网友:
大胆飞,不行就改.

网友B:
飞翼转弯,如果不拉杆,是会掉高度的。一般都是拉点杆。

楼主:
19楼说的好!

过2天我去飞,虽然我没飞过,[只要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我的起落架很特别的,嘿嘿!!!

网友:
涂装很通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翼转弯,如果不拉杆,是会掉高度的。一般都是拉点杆。

设置混控量不就行了?

楼主:
我2天飞去,哈哈。我还没飞该哟飞机呢!更何况飞翼?

不过方向还是不好掌握!

楼主:
我2天飞去,哈哈。我还没飞过 飞机呢!更何况飞翼?

晕,刚才说错了,不要说我 发水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