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弃方向舵的操纵方式

楼主(2008-11-05):
随着近年来进口遥控设备的降价,及其国产设备的出现,使得现在很多新手在刚接触3A的时候使用的都是4通道以上的设备(含4通道)。就因为是新手,对最基础的操控还不能得心应手或是说操控自如,因此说,在遇到点小失误后就更不知道改怎么处理了。长话段说吧,杜宇初学飞3A的朋友,上来有2-3个通道就足以了。如果刚接触3A的朋友,上来不简易对方向舵也进行控制,因为方向舵的主要作用就是修正,而不是转向,副翼配合升降舵转向才是基础中的基础。另外对于初学者来说,也可以将副翼与升降舵进行混控,这样可以减少初学的难度。对于想学飞3A,而经济基础暂时还达不到的学生们,简易使用两通道的设备做联系也足可以了(21级以下的小练习机可以不用控制风门)。
    就先简单的写几句,如有不同观点或疑问请和我联系,大家一期探讨。联系QQ:17024044

网友A:
LZ明显是属于“近年来”以后的模友。记得以前做的飞机,都是3通道的,不是没有方向舵,而是没有副翼。

网友B:
以前做的飞机,都是3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明显是属于“近年来”以后的模友。记得以前做的飞机,都是3通道的,不是没有方向舵,而是没有副翼。

副翼和方向舵的作用你能搞明白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的飞机,都是3通道的

95年我刚接触3A的时候,3通道都用不上,只有两通道的FUTABA或JR,3通道都成了奢望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和方向舵的作用你能搞明白吗?呵呵!

呵呵,我还真的不知道副翼和方向舵的作用,望赐教。
另外,也请解释一下下面的问题:
1,飞机大迎角飞行时前体为什么会引起非对称涡?
2,远距耦合鸭翼与近距耦合鸭翼对整机启动影响有什么区别?
3,为什么前略翼的临界马赫数比后掠翼要大?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挺高深的哦

网友:
观点太片面了

网友C:
不用控制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控制风门?

3通道是:
风门、升降、方向。

2通道还真的不知道,有可能是用线操纵的LA发动机,飞到没油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