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泡沫飞翼,再开新帖,大家把把脉。

楼主(2008-11-05):
翼展1000,弦长270,140,克拉克翼型,kv2600的2208,5030桨,1300mh3s,不加电池、电调重140克,估计加上后300-320克。
没做过也没飞过飞翼,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非常感激。

怕电池没地方装,又想防撞,故张了个鼻子。同时机腹下有了手持的地方。不过,代价有点大,增加了30克的重量 ...

怕电池没地方装,又想防撞,故张了个鼻子。同时机腹下有了手持的地方。不过,代价有点大,增加了30克的重量 ...

网友:
怎么切的 看起来还不错 但一定要找好重心

网友A:
有热切就是爽,制作上比KT版省工。胶带蒙皮吧,增加强度,至少机头部分要蒙皮,也好看点。另外,2208-kv2600+5030的推力和电流如果有数据,劳请发布下,想做个参考。

网友B:
这配置肯定没问题,我的KT板做的飞翼100CM翼展,全重470克,就是这配置,完全没问题。不过那个鼻子建议用包装用的那种软的EPS材料的做,经摔!另外重心要调好,否则很难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热切就是爽,制作上比KT版省工。胶带蒙皮吧,增加强度,至少机头部分要蒙皮,也好看点。另外,2208-kv2600+5030的推力和电流如果有数据,劳请发布下,想做个参考。

我使用即时贴蒙的皮。实际上,泡沫本来很软(8kg/立方米密度的),但经蒙皮后,刚性就很是可以了,至少感觉不比kt板差。不过,还是放了碳杆加强了一下。
试飞后汇报效果。敬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肯定没问题,我的KT板做的飞翼100CM翼展,全重470克,就是这配置,完全没问题。不过那个鼻子建议用包装用的那种软的EPS材料的做,经摔!另外重心要调好,否则很难飞的。

看来重量没问题。担心的就是重心,毕竟没玩过飞翼啊。

网友:
飞翼只要重心对了,动力够了怎么都能飞

网友:
飞翼的推重比0.6就可以,无非是要暴力还是闲适,不同的玩法。楼主这个机子的设计,比较适合闲适飞行。用外转子+大奖效率会高些,甚至可以考虑用减速组。

网友:
2208估计有500g推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