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SJM180,请高手给个配置方案

楼主(2008-11-06):
1、我手上有个天9的控,平时飞GL450的,不知是否可以共用(具体配什么);

2、手头上有1000MA,15C的3S电池,是否可用。

谢谢大家指教!!!

楼主:
看来高手都不愿意传授经验,冷清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高手都不愿意传授经验,冷清呀!!!!

我不是什么高手不过飞了一段时间180。

基本上配置和450都是一样的,好的舵机、陀螺仪和差的通吃。有钱就上GY401+SDG401 HB或者S3153,斜盘舵机用SDG402MG
没钱就用辉盛,Esky,GM700/730都行。

电池基本上用1000mAh或者850mAh的,3s、4s都行,2s的不减肥有困难。

T9的控……老实说,嘿嘿,还是劝您早点换掉。好像这个质量比较差。

一步到位换FF9/10或者JR9X2、DS9X/7i/6i。或者换个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