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改的振华ZH2000的八通道(PCM)遥控

楼主(2008-11-06):
秀秀我改的振华ZH2000的八通道(PCM)遥控改这个控用的方法是51MX中的一篇文章
"振华pcm2000-2改造8比例通道"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7

楼主:
改好后变成了真正的有八个全比例控制的遥控器.在接收机上挂了八个舵机,全部都能比例控制.并且是PCM数字编码的,在发射机关机情况下,舵机也不会抖动,接收机耗电才10mA.
有这个东西,做车或表演船最好了,才100元.再加上四个电位器和旋钮.也不超过10元.绝对超值.

网友:
恭喜了,呵呵,其实振华这个遥控器还是有些素质的,如果能把电位器换成线性的(等阻型),再将高频电路的中周加上磁芯,细调一下,距离还可以在加大,就不是为一套便宜经济的遥控器了。

网友(2009-03-19):
那位有ZH2000接受机的电路图啊.我的ZH2000接受机不动了,在示波器上看到3361有信号在10393的1脚就没有信号了.那位大侠能帮个忙.

网友:
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振华的控貌似很多
这几年风声少了好象。。。

网友:
再装个液晶屏就更爽了

网友:
“振华”二字应该早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为什么又冒出来了?再出来骗钱,也至少换个名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