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彩了!我的ESKY 016有俩舵机抖舵了

楼主(2008-11-06):
前天吃过午饭,例行飞行时,我的016飞着飞着忽然失控,急忙收油降落了,仔细检查,机件未见损伤。再次加电测试时发现,十字架的三个
舵机
中左右俩舵机有严重的抖舵现象。开始怀疑控的可调电阻有磨损,正好手边有个闲置的
模拟器
,用的可调与0406A的一样,拆下换上了,发现舵机仍有抖动,开始怀疑舵机问题。通过排除法确认为舵机问题。
令人困惑的是,我的016天天中午飞行1-2电,一直正常,怎么突然舵机就抖了呢?结果在昨天拆舵机时还意外地损毁一个舵机。郁闷无比。

网友A:
我的也是,老会突然抖动,你把电源拉掉在接,重复几次就不会了,原因我也不清楚。。。。。。

楼主:
已经反复插拔电源试过,不是拔电源能解决的。
我的这架016已经飞了半年多了

网友B:
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C:
直接换辉盛9G, 不过装016要稍打磨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也许我这个不是解决的真正办法,不过这个症状总是会出现的,出去飞会突然乱飘,仔细一看,想得癫痫一样的。。。。

网友E:
换个CCPM控试下吧.PPM的控很容易受到干扰的.ESKY的舵机我除了炸坏齿轮的,还没有出现抖舵的.我用6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