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煽情点的标题: Esky无法解决的v4问题! 高手,你在哪里??

楼主(2008-11-06):
请教各位大侠!
我的v4调了4in1 和拉杆后, 现在可以垂直起飞..
但一打右,向前串3米,才右移半米.
一打左,向后退两米,才左移半米.
这是怎么回事?问了厂家.说没遇到过这种状况...
SOS!!

楼主:
有人能帮忙么? 多谢先!!

楼主:
还是没人懂么??

网友:
楼主调整下JJ的重心再试试,另外确定十字盘在JJ通电后,没有起飞前,至少要基本处于水平状态

楼主:
已经调过了.水平..没用
刚刚群里有高手说可能是斜盘的限位杆.今晚回去看.哪位有新的见解,请赐教!!

楼主:
限位杆没事.哪位能救命??

???

楼主:
搞掂..浆的问题..浆没裂痕. 但换了居然好了..很灵异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掂..浆的问题..浆没裂痕. 但换了居然好了..很灵异的结果..

很正常,你用的是不兼容的桨,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