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LAMAV4问题`!

楼主(2008-11-06):
 为什么我的LAMAV4就是锁不了尾!

网友A:
因为LAMAV4用的并不是锁尾陀螺仪,再加上180马达的发热量很大,稳定性不足
容易造成上下桨比例失调,在你看来就是锁不了尾,只要不是持续的快速自悬是不需要调的.
在满电和快没电的过程,可能要经常动方向微调.

网友B:
楼上不要误导哈!lama本来就是不错的一款入门机机!特别是ESKY的!新手调机多潜水,多看看别人怎么调的,lama调好了可以很稳的悬停几秒!楼主实在调不好,有什么问题可以PM我!(在确定硬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楼主:
我是看做说明书调的上下浆用目视调一样速度不行啊``!

网友C:
貌似上下将本来速度就不一样

楼主:
 我用的是top-× 的电池(雅皮丫丫)
现在2棵电池不知干什么用了!!